请教!

楼主(2005-01-14):
请教各位高手,在不锈钢上钻孔攻丝应用什么丝锥?我用普通的手用丝锥和机用丝锥都不行,不是折断就是攻不动。

网友A:
我看过老师父就是用机用丝锥干的,可能技术比较好吧。 更好的合金丝锥那只能买进口的了。

楼主:
谢谢!只有买一进口的试试了。

网友B:
不锈钢有俩种
一种是容易切削的
估计楼主用的是不易切削的了
比如1cr13就分y1cr13和1cr13,前面有个Y就是易切削的

网友C:
你加工的好像是粘过火的,特别硬,我记得北京有卖金刚石加工的工具,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_^

网友D(2019-02-15):
底孔打和适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