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1-14):
电机是不是T数大转的慢扭力大,反之T数小扭力小转速高,我有个车用10T540电机要装什么样的减速器才能用船上?请指教!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妳想用在船上嗎?

楼主:
肥仔づ酷酷  在 2005-1-14 06:21 PM 发表:

妳想用在船上嗎?

是的

网友:
你的电机是多少T的?如果T数是16左右的直连就行了

楼主:
fangyu82528  在 2005-1-15 12:04 AM 发表:

你的电机是多少T的?如果T数是16左右的直连就行了

是10T的

网友:
换磁钢好了...

网友:
装小点的浆...不要减速...直带轴系
看看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