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楼主(2005-01-14):
斑竹:-03的中立和感度都是原厂设置,起飞时尾舵动作不明显,向右偏,需要调整吗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04:20 PM 发表:

斑竹:-03的中立和感度都是原厂设置,起飞时尾舵动作不明显,向右偏,需要调整吗

PG-03沒有感度都是原厂设置,但您必須調中立點,於陀螺儀上調整,讓其灯變成橘色並注意您的尾旋翼控制臂是否置於尾主軸中間且行程一樣,這樣就表示您已經抓到中立點了,起飞时尾舵动作向右偏那是慣性,飛離地面如果還會偏,就以反方向調整就可以了,有時如果螺距太大也會讓尾巴鎖不住喔!

楼主:
接电后是红色,有时是双色,不稳定,调好后应该是橙色吗,

楼主:
-03上有GAIN是调灵敏度吗,根据我的情况需要调吗,谢谢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05:00 PM 发表:

接电后是红色,有时是双色,不稳定,调好后应该是橙色吗,

調好後是橙色,有時這次調好了,下次飛還要再調一次,有時不用

楼主:
谢谢!!新手问题多,再次感谢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05:03 PM 发表:

-03上有GAIN是调灵敏度吗,根据我的情况需要调吗,谢谢

您覺得可以鎖的住就可以了,因為每個人的手感及習慣不同

网友:
haidong305  在 2005-1-14 05:12 PM 发表:

谢谢!!新手问题多,再次感谢

不用客氣!趕快上手最重要

网友:
機械鳥版大果然尽责~
请问GY401在IDEL1模式下感度设置多少合适呢?是否需要开锁头模式?

网友:
dmagic1  在 2005-1-14 05:22 PM 发表:

機械鳥版大果然尽责~
请问GY401在IDEL1模式下感度设置多少合适呢?是否需要开锁头模式?

GY401在IDEL1模式下感度设置應調降原一般飛行的3~5%,因轉速提高,感度相對的要減少,可是還是有人沒有調降,搖晃著尾巴飛3D,一定要开锁头模式,如果沒開,可能會滿地找零件

网友:
请问斑竹,想这样一摔,损失应该不小啊?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这么摔阿?

网友:
gaonel  在 2005-1-17 08:56 AM 发表:

请问斑竹,想这样一摔,损失应该不小啊?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这么摔阿?

當然誰都不想摔,但一路走來,有誰沒摔!我的經驗是四面停旋都會了,在學其他動作的時候摔最慘!所以建議飛友們應該是再模擬器先練好一個動作之後再出去飛實機,經這麼一提,算一算我從玩遙控到現在也花了二三十萬台幣了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7 09:18 AM 发表:

當然誰都不想摔,但一路走來,有誰沒摔!我的經驗是四面停旋都會了,在學其他動作的時候摔最慘!所以建議飛友們應該是再模擬器先練好一個動作之後再出去飛實機,經這麼一提,算一算我從玩遙控到現在也花了二三十萬台幣了 ...

二三十万台币是多少人民币?12\3万人民币?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09:26 AM 发表:

二三十万台币是多少人民币?12\3万人民币?

大約7萬人民币
當然這包括了一台翼手龍50級V2的油雞,兩台T-REX 450電直及數不清的飛機啦!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7 at 1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