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急急急。

楼主(2005-01-14):
近几天工作不太忙,把直机拿出来练习悬停。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机体在即将离地的时候总是向左平移,如果打右舵微调修正,机体就左面先离地,根本没法练习悬停。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了。
我的配置:飞霸30S+RD6000+三叶36HR+PG02陀螺。烧的是素油(自配甲醇4/蓖麻油1)

网友:
咱俩除了陀螺仪配置不一样外,剩下的都一样。
你先把设备遥杆居中,然后检查十字倾盘是否完全平行,如果不平行用中立点调节把他调节平。

网友:
机体向左漂移很正常的!每台直升机都是这样!起飞的时候要打右舵修正不可使用微调!悬停要多多练习。

网友:
这是螺旋桨转动方向加上空气动力的原因,每一架直升机都是这样的(包括真正的直升机),练习悬停离地时要稍微干脆些,不要让起落架在地面摩擦,这样很容易翻机的。离地后飞机会向左飘移应立即打右舵(注意要回舵),然后保持住………    建议先多练习G2模拟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有时间再练练看。不过还是有点害怕,我已经摔了两次机了,G2太难装了我装了无数次都没成功,只好买了个练习架练习,共飞了4次就摔了两次,每次损失都一样(大桨尾管报废,尾传动轴+主轴+尾撑+平衡翼+横轴全部都弯了)都是起的快落得也快。所以只能让它慢慢起,刚刚离地就降落(练习青蛙跳)。现在看来还要控制左右舵,哎! 刚练悬停就这麽难,以后怎麽办。

[ Last edited by bg4ieg on 2005-1-17 at 19:28 ]

网友:
机体在即将离地的时候总是向左平移,这是正常的,由于尾旋翼造成的,您先不要练旋停,不要先飞起来,只有您的手、眼、大脑的反应达到一致,才能练飞起来,练旋停。您可以到我的网站上看看相关资料:东宇模型世界 http://www.dymodel.com

网友:
东宇模型  在 2005-1-19 16:42 发表:

机体在即将离地的时候总是向左平移,这是正常的,由于尾旋翼造成的,您先不要练旋停,不要先飞起来,只有您的手、眼、大脑的反应达到一致,才能练飞起来,练旋停。您可以到我的网站上看看相关资料:东宇模型世界 [ ...

大哥遥控技术版面多多更新哦

网友:
有时间 来济南交流飞行拉!欢迎

网友:
泉水回去了?
什么时候去的上海飞龙宝的?

网友:
机体在即将离地的时候总是向左平移,我用微调为什么不行

网友:
呵呵用PG02这种设备,肯定是有这种现象。
还是你自己找个高手调好直升机和遥控器先吧(给高手调好的直升机包括遥控比较容易练习)

楼主:
难找!我们这里没有玩模型的。只能自己慢慢琢磨。照你来看是陀螺仪的档次太低吗?如果用gy240等锁尾的陀螺就不会向左移了吗?有没有其它的办发解决。请赐教。

楼主:
泉水  在 2005-1-20 08:58 PM 发表:

有时间 来济南交流飞行拉!欢迎

有时间会去向你们学习的,不过要带上直机就有点不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