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艇5#最初观念和问题

楼主(2005-01-14):
买了一架小神艇5#,一步一步说,只代表个人观点:
1:到手后就发现塔状尾部有断裂.包装盒内只有塑料固定,不排除运输过程中的挤压损坏,还是有泡沫保护的好.5IMX已经迅速补发配件,服务态度很好.

2:外观尚好.塔状尾部和尾翼是摆设,但质地太脆弱,持机抓握不便---不敢用力,不如用软塑料咯.

3:全英文说明书,除了操纵说明外,还没有遥控器充电器的具体说明<请问遥控器正面最上方两个拨断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另外,在使用后才知道,充电开始时是绿灯亮,充足后红灯绿灯同时亮,充电大约耗时一小时三十分钟.虽有过充保护,但这种电池充电仍有危险性,应该明显注明.

4:充足电后,蛙跳和超低空飞行,我基本上操作约三十多分钟(不是连续飞行).在电量将耗尽时,油门会自动从高速到低速,这点很好.在此前能明显感觉升力不足,应该注意.

5:飞行正常后,一块电池肯定不能满足需要.830元的价格,我觉得应该另外再赠送一块电池或者一套飞行模拟光盘.这样物有所值,也更具备亲和力.以后的朋友们可能会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我是没有的了.呵呵---会嫉妒的.

6:螺旋桨应该保持在活动状态,旋转后能自动甩直,不能紧固.旋转后检查无双桨现象.

7:虽然共轴双桨和单桨不一样,但基本操纵是相同的.可以享受飞行的乐趣并培养操舵的反应,我想这一点所有的直升机要求都是一样的.出厂前都已经基本调整好.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调整.但有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调整好后起飞降落再起飞的时候,飞机和前一次的起飞状态又不一样了?

8:操舵感觉还是有点钝.具体如升舵和副翼的操作,轻微操作无反应,加力机体反应又很明显.

9:起飞感觉还行,在室内无风的情况下,悬停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

10:重复我的问题:遥控器正面上部两个拨断开关是什么用途?
                为什么调整好的机体再次飞行后状态又有不同<室内环境不变>?

楼主:
怎么老版连个回音都没有?

楼主:
再加一条:放电池的塑料框架是用小螺钉固定的,这样一来即使你有另一块电池,更换起来也很麻烦.为什么不象普通玩具那样采用活动卡子?

网友:
我刚拿到 小神艇5#2代,,请问一下,你的充电器和5imx主页上介绍的一样吗,我的充电器上写的输入电压是110V,,这是国外的电压啊,不适合国内!

网友:
该不会把外销的给你了,那你可检着了

楼主:
我是插上就用.

楼主:
昨天充了两次电,每次花了两到三个小时红灯才亮.我差点以为坏了.是不是多充几次就是这样?

网友:

买了一架小神艇5#,一步一步说,只代表个人观点:
1:到手后就发现塔状尾部有断裂.包装盒内只有塑料固定,不排除运输过程中的挤压损坏,还是有泡沫保护的好.5IMX已经迅速补发配件,服务态度很好.

我的到货后机头罩裂了,马上拍照把照片传回了5imx.答应我再发一个.这方面来说.第一流:)

2:外观尚好.塔状尾部和尾翼是摆设,但质地太脆弱,持机抓握不便---不敢用力,不如用软塑料咯.

3:全英文说明书,除了操纵说明外,还没有遥控器和充电器的具体说明<请问遥控器正面最上方两个拨断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另外,在使用后才知道,充电开始时是绿灯亮,充足后红灯绿灯同时亮,充电大约耗时一小时三十分钟.虽有过充保护,但这种电池充电仍有危险性,应该明显注明.

说明书?我没看到

4:充足电后,蛙跳和超低空飞行,我基本上操作约三十多分钟(不是连续飞行).在电量将耗尽时,油门会自动从高速到低速,这点很好.在此前能明显感觉升力不足,应该注意.

我觉得电池快没电时反应是失控..无舵效

5:飞行正常后,一块电池肯定不能满足需要.830元的价格,我觉得应该另外再赠送一块电池或者一套飞行模拟光盘.这样物有所值,也更具备亲和力.以后的朋友们可能会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我是没有的了.呵呵---会嫉妒的.

看到真的配了聚合物电池我就已经很意外了,可能是我要求太低了.你还盼着有两块儿,哎呀呀.真过分

6:螺旋桨应该保持在活动状态,旋转后能自动甩直,不能紧固.旋转后检查无双桨现象.

我的下翼双桨严重.不过我终于调好了,研究了很久才知道怎么调

7:虽然共轴双桨和单桨不一样,但基本操纵是相同的.可以享受飞行的乐趣并培养操舵的反应,我想这一点所有的直升机要求都是一样的.出厂前都已经基本调整好.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自己调整.但有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调整好后起飞降落再起飞的时候,飞机和前一次的起飞状态又不一样了?

我的每次飞行状态都不一样,一会儿往左转,一会儿往右转,或偏左右.或前后.完全靠反应还算搞的定

8:操舵感觉还是有点钝.具体如升舵和副翼的操作,轻微操作无反应,加力机体反应又很明显.

你的舵机是不是也会哆嗦?

9:起飞感觉还行,在室内无风的情况下,悬停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

我比较勉强

10:重复我的问题:遥控器正面上部两个拨断开关是什么用途?

这两个开关是摆设.没有接线的,我打开看了.本是为了把遥杆调软点儿.发现没的调,只好把腰杆拧松了.这样给动作可以柔和一点儿.

                为什么调整好的机体再次飞行后状态又有不同<室内环境不变>?

没试出来过.不知道

网友:
贪玩  在 2005-1-15 11:47 AM 发表:

再加一条:放电池的塑料框架是用小螺钉固定的,这样一来即使你有另一块电池,更换起来也很麻烦.为什么不象普通玩具那样采用活动卡子?

第一天我就把塑料框架拆了.然后拴了两小段气门芯.电池套上去,虽然没有原来美观,但是可以调整重心,好像也不是很丑:)

网友(2005-03-12):
我的5#撞坏了,可是不知道配件那里买到

网友:
贪玩  在 2005-1-14 23:03 发表:

买了一架小神艇5#,一步一步说,只代表个人观点:
1:到手后就发现塔状尾部有断裂.包装盒内只有塑料固定,不排除运输过程中的挤压损坏,还是有泡沫保护的好.5IMX已经迅速补发配件,服务态度很好.

2:外观尚好.塔状尾部 ...
前上方的2和摇杆一个是倒飞开关!一个是教练线接口

楼主:
现在成陀螺了.配件没有,要寄回厂里修理.摆在那里了.

网友:
请问天使同行,教练接口里面的线连接了吗??能否外接线用的??(麻烦你了)

天使同行  在 2005-1-19 09:38 PM 发表:

小神艇5#最初观念和问题

买了一架小神艇5#,一步一步说,只代表个人观点:
1:到手后就发现塔状尾部有断裂.包装盒内只有塑料固定,不排除运输过程中的挤压损坏,还是有泡沫保护的好.5IMX已经迅速补发配件,服务态度很 ...

网友(2005-04-11):
我的下翼双桨严重.不过我终于调好了,研究了很久也不知道怎么调???有谁知道吗?

网友:
我调来调去 都没办法 实现空中旋停 为什么?!

网友(2005-07-04):
我第一天就把电池盒撞坏了,电池盒和塔状机尾材料太脆了

网友:
cdhyob  在 2005-4-12 19:51 发表:

我调来调去 都没办法 实现空中旋停 为什么?!

我的刚买回来也是的,首先把微条置中位,看飞机往那边偏,不加油,只拨动左右前后,仔细观察B浆旋头机构的动作,根据偏飞的方向和不加油时机构的动作方向,调整机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