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钳型电流表太贵了,我用这个……

楼主(2005-01-15):
钳型电流表太贵了,我用这个……

这个是测电量的……

一共不到25元,很好用——人穷就要志气高,呵呵!

有问题在讨论中,请各位穷弟兄先不要急着测试,以免损坏电池,详细内容见后面回帖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1-15 at 01:14 ]

网友:
没带分流器的电流量程太小了``~没什么用

楼主:
moto  在 2005-1-15 00:10 发表:

没带分流器的电流量程太小了``~没什么用

    分流器,干什么用的?我文科,大元帅不要欺负我,这个表20A的量程,精度1A——口袋米米要养家,玩不起30A、50A、100A的马达,玩370、380够用了吧!再说我等初鸟,有个大概的电流概念就可以了,好歹可以自己配电池了。
    上图中fully380带火鸟桨,8,4v镍氢1000mah,翼龙电调,油门杆最高时电流6~7A,是否可以用ele3200mAH普及锂电飞飞翼呢——美滋滋幻想中……可惜自制转速表太复杂,搞不了,下一步自制马达拉力器,管它转速多少,电流小拉力大用就是了,就是还得买一大堆桨,米米啊!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1-15 at 00:31 ]

网友:
人穷就要志气高:)我觉得弄的蛮好

网友:
呵呵
我直接用万用表的20a电流档,万用表才18啊
还有很多其他功能的,不过不知道准不准,因为线和万用表都发热,电阻会增大,电流会小的,不知道小多少啊?

楼主:
快乐小陈  在 2005-1-15 00:31 发表:

呵呵
我直接用万用表的20a电流档,万用表才18啊
还有很多其他功能的,不过不知道准不准,因为线和万用表都发热,电阻会增大,电流会小的,不知道小多少啊?

万用表也有,可我手只有两只,抓住这个抓不住那个,每次都用胶布缠太麻烦,这个方便点。

网友:
除了钳形表,其他方法测都不准,而且是非常不准.因为那东西本身有较大的电阻.

楼主:
误差能有多大?每次测量不超过15A的话再加上?A合适呢?我只要个大概数字就可以了。
上面380电机带云雾桨,买的时候店员告诉我工作电流在7A左右,启动瞬间最大电流12A,测出来6~7A,好像差不多啊。

[ Last edited by 50dollar on 2005-1-15 at 01:01 ]

网友:
想想,要是能知道差多少,并能基本算出实际值的话,谁还会去买钳形表呢?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不过虽然得不出正确值,但用来做对比测试还是可以的.例如可以测出两套系统中哪个的电流较大

楼主:
就是说,误差值是变量了?那么误差范围可以大概确定吗?

网友:
误差在于电流表本身带来的压降,你用万能表量一下电流表上的电压(估计有0.3~0.5V),把这个电压补偿回去就知道了。例如电池输出电压是7.5V,电流表用了0.5V,测出来的电流大概就是本来的(7.5-0.5)/7.5=93%。

网友:
realcool  在 2005-1-15 00:31 发表:

人穷就要志气高:)我觉得弄的蛮好

是呀

楼主:
danlli  在 2005-1-15 09:14 发表:

误差在于电流表本身带来的压降,你用万能表量一下电流表上的电压(估计有0.3~0.5V),把这个电压补偿回去就知道了。例如电池输出电压是7.5V,电流表用了0.5V,测出来的电流大概就是本来的(7.5-0.5)/7.5=93%。

哦,谢谢哈

网友:
我有最大200A的电流表,是配电柜上的

网友:
老大,你又弄好玩的东西了
我上周六又拆了一个硬盘和一个光驱
我看还是硬盘里面的东东多啊
一般情况下至少能拆二个轴承,我两个硬盘都拆了四个轴承
还有光驱里面光头轨道的轴刚好是3个的
我买的轴承刚好套上紧配合
那天去你家看你好玩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