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30级的油机改成电机大家说需要多大的无刷??

楼主(2005-01-15):
空机为1250克,打算用16节3000MAH,电机选KV值在1000转左右的550型无刷。整机应在2500克左右,大家说可行吗????

网友:
是不是有点超重了

网友:
什么油直那么轻啊?

网友:
这么轻,我的30改好后有3。8KG

网友:
好象有点超重啦!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重的。

网友:
一定要用外转子无刷。

楼主:
chujian  在 2005-1-15 03:24 PM 发表:

一定要用外转子无刷。

为什么啊是因为扭力不够吗?还有发动机转速要有多快啊?原来的30机好象只有15000左右吧?电机也达到这转速不行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chujian  在 2005-1-15 03:24 PM 发表:

一定要用外转子无刷。
  NO
我就用华迈的电机改啊.  改装用芮转子无刷比较好改,效率也高啊!

网友:
xh  在 2005-1-15 12:10 AM 发表:

空机为1250克,打算用16节3000MAH,电机选KV值在1000转左右的550型无刷。整机应在2500克左右,大家说可行吗????

18节比较理想16节会感觉出力差点3500MA18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