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宝用振华遥控器使用tru flite 3D办法!

楼主(2005-01-15):
相信不少朋友和我一样购买了嘉宝的电直,里面附带一个tru-flite 3D的
软件,可是安装之后总出现这样的提示(注:我使用的是win2000的系统!)

后来翻了不少论坛的帖子,又到高昕的网上去看了一些资料,经过半个月
的试验终于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主要是:1。振华遥控器好像不能直接
和模拟软件连接成功,必须通过ppjoy这个软件。2。ppjoy安装设置时应
设置成如下图示最后才能看到最后的两个图!

除了第二三项不能选择外其他几项都可以

如果选择第二三项会出现如下的提示:

设置成功之后你就能看到如下的画面了:

[ Last edited by krzj on 2005-1-31 at 22:43 ]

网友:
好难看的模拟界面呀!
振华的遥控器能接Reflex XTR吗?效果要好很多哦!

网友(2005-02-25):
各位老大,我想问一下,我是xp的系统,jabo2的遥控,我是按照上面的程序一步一步做的,为什么最后打开tru flite 3D的时候还是出现楼主上面所说的提示,然后就推出了,谁能救救我啊!!!

网友:
经过了几天的努力,tru flite 3D还是不能用,但能用G2了

网友(2005-04-07):
我用的是雷鸟遥控器,按搂主说的方法,也还是不行啊。。。。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tomye  在 2005-4-7 08:42 AM 发表:

我用的是雷鸟遥控器,按搂主说的方法,也还是不行啊。。。。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请问你的雷鸟遥控器电脑连接线是什么接口?佳宝的是串口,可以直接用tru-flite 3D。

网友(2005-07-18):
我的还是不行啊?郁闷

网友:
我是这样解决的:
不需要用ppjoy软件,关遥控器电源,下电池
ok

网友:
98、XP都能用啊,不需要下载什么新的软件,而且在用模拟器时还不用开遥控的电源。
把随盘带的chines汉化补丁拷贝到直机模拟器软件里,进入的界面就是中文的,而且遥控器的设定文件也变成中文的了。

网友:
那位朋友能提供一个下载呢?说声谢谢朋友!

网友:
北京的朋友如果需要TRU-FLITE 3D的模拟软件,抽空到我这拿一张光盘就行了。
这个模拟软件分两部分:
1、一架直升机的和几种场景
2、可选择多种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以及几种场景

网友:
我这也有!不过我玩g2!谁要送谁!嗬嗬

网友:
是不是先关遥控器,下电池,后开软件呢???

网友:
电池不用下,只是不用打开电源开关,接上模拟器联线后再运行软件。

网友:
我的经历是这样的:振华遥控器第一次连电脑时安装有电池,在没有开电源开关的情况下也遇到同样问题,最后在向振华技术员请教后照他的说法拆掉电池就成功了。以后再联机时不管装不装电池只要不开机就都能正常使用了,也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我是2000的系统,4#机自带的连接线.我试了好久,就是不行

网友:
楼主请问到哪里才能下载到ppjoy这个软件,我一直没搜到!我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样,真是天降甘霖啊!谢谢!

网友:
tru-flite 3D不需要ppjoy软件,请看看我的老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hchyj

网友:
后来翻了不少论坛的帖子,又到高昕的网上去看了一些资料,经过半个月
的试验终于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主要是:1。振华遥控器好像不能直接
和模拟软件连接成功,必须通过ppjoy这个软件。2。ppjoy安装设置时应
设置成如下图示最后才能看到最后的两个图!

楼主 ,这是你的第一贴内容。 为什么现在说不需要PPJOY软件了? 如果需要到哪里下载?  可否留个联系电话,   谢谢!

网友A:
1、我不是楼主,而且楼主的说法确实是错的
2、下载地址已经在第一页里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