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ch curve and thr curve

楼主(2005-01-15):
藍色機械鳥
版主

My Trex's  equipments is
Align 400L 2500kv with 15T
ESC-- PHX 25A
REC-400 Gyro
Align 1500mah Lipo
TX-- JR 9X

What is the pitch curve & thr curve in TX for normal, ST1 & ST2 mode?
Now my pitch angle is
NORMAL : -1   +6    +10
ST1:  -5     +6     +10
ST2:  -9     0     +9

Can share your experience.Thanks

网友:
lamwan  在 2005-1-15 12:15 PM 发表:

藍色機械鳥
版主

My Trex's  equipments is
Align 400L 2500kv with 15T
ESC-- PHX 25A
REC-400 Gyro
Align 1500mah Lipo
TX-- JR 9X

What is the pitch curve & thr curve in TX for normal, S ...

很抱歉!因年幼無知,懶的讀書,所以英文不認識我!
不果沒關係,我還是會回答您的問題,請給我時間搞清楚
       謝謝!

网友: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可能是怎么设置调整地问题:)

[ Last edited by realcool on 2005-1-15 at 17:39 ]

网友:
Align 400L 2500kv电机用15T
想问问版主的曲线设置,
我也想问问

网友:
hyf  在 2005-1-15 06:20 PM 发表:

Align 400L 2500kv电机用15T
想问问版主的曲线设置,
我也想问问

感謝兩位大大協助處理
這是我的400L 2500kv电机用15T/11.1v/1500lp一般飛行的曲线设置,提供給您們參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930&page=3
ST1:ST2等星期一再po上來給大家參考

謝謝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6 at 10:05 ]

网友:
听说有连续飞19分钟的,有ff9的设置吗?

楼主:
I fly with 315mm blade and i try to set the pitch angle(-1  +6   +10) with your pitch curve for normal mode. But i can not get the same pitch curve that you provided.Can introduce how to set the pitch angle with the pitch curve ?

网友:
我目前ST1:ST2的設置,提供給飛友們的參考

网友:
lamwan  在 2005-1-16 06:45 PM 发表:

I fly with 315mm blade and i try to set the pitch angle(-1  +6   +10) with your pitch curve for normal mode. But i can not get the same pitch curve that you provided.Can introduce how to set the pi ...

哪為好心的飛友幫翻譯一下

       不勝感激!

网友:
大概的直译一下:
I fly with 315mm blade and i try to set the pitch angle(-1  +6   +10) with your pitch curve for normal mode.
我使用315mm的浆,试图通过您提供的normal模式螺距曲线把浆角设成(-1  +6   +10)
But i can not get the same pitch curve that you provided.Can introduce how to set the pitch angle with the pitch curve ?
但我无法得到与您所提供相同的浆距,可以介绍一下怎么通过螺距曲线把浆角设好~
意思应该是说如何把实际角度和遥控器上的曲线联系起来

网友:
dmagic1  在 2005-1-17 11:53 AM 发表:

大概的直译一下:
I fly with 315mm blade and i try to set the pitch angle(-1  +6   +10) with your pitch curve for normal mode.
我使用315mm的浆,试图通过您提供的normal模式螺距曲线把浆角设成(-1  +6  ...

謝謝dmagic1大大,我愛使您了您真的幫了我一個大忙
我的方式是在曲線設置之前,先將馬達的紅/黑兩條線拆掉(以免調整螺距伺服器時造成危險),然後調整螺距伺服器,讓其能跟油門同步到最高及最底,如果發現伺服器行程不夠,可以進入遙控器設置將螺距伺服器的行程量增加到適當位置既可(當然油門在50%時,螺距是0度),之後再設置油門及螺距的曲線,當然設置後如跟您想要的感覺有所差異,可依自己的需求調整螺距連桿,因為每個飛友的手感及習慣不同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謝謝dmagic1大大, 鳥大

I try to understand your advised and re-set my heli.
鳥大 can write a procedure step by step for setting the pitch ? Thank you.

网友:
呼叫dmagic1大大!請再幫個忙ㄚ!

网友:
来了来了
I try to understand your advised and re-set my heli.
我会按照你的建议去重新设置飞机
鳥大 can write a procedure step by step for setting the pitch ? Thank you.
鳥大能否写个设置pitch的详细步骤(一步一步来)?谢谢

网友:
dmagic1  在 2005-1-17 02:34 PM 发表:

来了来了
I try to understand your advised and re-set my heli.
我会按照你的建议去重新设置飞机
鳥大 can write a procedure step by step for setting the pitch ? Thank you.
鳥大能否写个设置p ...

真是超感動的!dmagic1大大,改天得找機會報答您啊!

lamwan大大您好
     如不介意請按照我的方式設置(已接近完成階段),之後再將所遇到的問題提出來或是將照片po上來這樣或許比較快,因文字的表達可能會誤解且慢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1-17 at 15:45 ]

网友:
鸟大别客气,举手之劳而已。还有好多东西要向您请教呢
我觉得浆距的设置,只要搞清楚舵机整个行程是-10 到 +10度,然后normal模式只用行程上半部分0-10度,设置上就应该没有大问题了

网友:
dmagic1  在 2005-1-17 04:02 PM 发表:

鸟大别客气,举手之劳而已。还有好多东西要向您请教呢
我觉得浆距的设置,只要搞清楚舵机整个行程是-10 到 +10度,然后normal模式只用行程上半部分0-10度,设置上就应该没有大问题了

是的!或是-2~+10度,因戶外飛行需要一點的負的螺距,才不至於被風吹的壓不下來

网友:
鳥哥,
我覺得 lamwan 大大的意思是說為何依照你給的 pitch 曲線值來設定遙控器 , 為何得到實際 pitch 角度不一樣.
我認為大家要 copy 別人的曲線值設定遙控器時 , 要先確定直昇機 pitch 基本機械設定要一樣 ,
例如 : 遙控器未設曲線時 , 基本教為 ;
遙控器 0% => 上下擺臂在最下面位置 , 實際 pitch 為 -10 度
遙控器 50% => 上下擺臂在中心位置 , 實際 pitch 為 0 度
遙控器 100% => 上下擺臂在最上面位置 , 實際 pitch 為 +10 度

楼主:
蠟筆小顏cn

You a right.It is my questions. Thanks.

网友:
感謝蠟筆小顏cn協助處理!

楼主:
Dears蠟筆小顏cn
Acknowledged both of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below.When i follow and change the pitch curve for normal mode from 鳥哥's provided. The pitch angle is totally different and change.What is the 鳥哥's pitch angle for normal mode?
Below is my pitch value , please check for me is something problems?
pitch angle (normal mode)
-1 +6 +10
pitch curve in tx
46%/55%/63%/72%/80%/88%/97%
thro curve in tx
0%/29%/52%/70%/83%/92%/97%

我認為大家要 copy 別人的曲線值設定遙控器時 , 要先確定直昇機 pitch 基本機械設定要一樣 ,
例如 : 遙控器未設曲線時 , 基本教為 ;
遙控器 0% => 上下擺臂在最下面位置 , 實際 pitch 為 -10 度
遙控器 50% => 上下擺臂在中心位置 , 實際 pitch 為 0 度
遙控器 100% => 上下擺臂在最上面位置 , 實際 pitch 為 +10 度

我觉得浆距的设置,只要搞清楚舵机整个行程是-10 到 +10度,然后normal模式只用行程上半部分0-10度,设置上就应该没有大问题了

网友:
上圖為基本 pitch curve 調整方式 :
Procedure :
(1) 遙控器 Normal mode 像圖中間紅線性狀況下(線性曲線),先調整pitch 連桿長度完成基本機械設定符合下面角度.
    PO 0% ,out 0% for -10 degree
    PO 50%,out 50% for 0 degree
    PO 100%,out 100% for +10 degree

(2) 遙控器 Normal mode 調整各 position output % 符合藍色曲線(2)
    PO 0% ,out 45% for -1 degree
    PO 50%,out 80% for 6 degree => 停旋點
    PO 100%,out 100% for +10 degree

(3) 再來實際試飛調整 thro PO 50% 之 output => 60% ~ 75% for 剛好停旋 ,
    自己飛起來順手最重要.

网友:
lamwan  在 2005-1-18 06:09 PM 发表:

Dears蠟筆小顏cn
Acknowledged both of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below.When i follow and change the pitch curve for normal mode from 鳥哥's provided. The pitch angle is totally different and change.W ...

Dear lamwan ,
I have check your data was very close with me and 鳥哥.
pitch angle (normal mode)
-1 +6 +10  => good
pitch curve in tx
46%/55%/63%/72%/80%/88%/97% => It's ok
thro curve in tx
0%/29%/52%/70%/83%/92%/97% => very close , it's fine.

网友:
lamwan  在 2005-1-18 18:09 发表:

Dears蠟筆小顏cn
Acknowledged both of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below.When i follow and change the pitch curve for normal mode from 鳥哥's provided. The pitch angle is totally different and change.W ...

lamwan大大您好
     原來您會中文,此時我的感覺真的很不好!
不過還是謝謝您給我這個機會教育!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8 19:18 发表:

lamwan大大您好
     原來您會中文,此時我的感覺真的很不好!
不過還是謝謝您給我這個機會教育!

我理解你的心情.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8 19:18 发表:

lamwan大大您好
     原來您會中文,此時我的感覺真的很不好!
不過還是謝謝您給我這個機會教育!

版大别难过,他是复制的中文并不一定是自己打的:)

网友:
realcool  在 2005-1-18 19:35 发表:

版大别难过,他是复制的中文并不一定是自己打的:)

感謝大大關心!沒什麼事啦!只是熱心過頭了,一時失足,以後得小心才是阿,免得有心人士從中作梗卻讓真正擁有T-REX 450的飛友損失了權益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8 07:48 PM 发表:

感謝大大關心!沒什麼事啦!只是熱心過頭了,一時失足,以後得小心才是阿,免得有心人士從中作梗卻讓真正擁有T-REX 450的飛友損失了權益

鸟大,他应该能看中文,可能输入不了而已,因为他帖子里的中文都是复制的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8 07:48 PM 发表:

感謝大大關心!沒什麼事啦!只是熱心過頭了,一時失足,以後得小心才是阿,免得有心人士從中作梗卻讓真正擁有T-REX 450的飛友損失了權益

鳥哥 加油喔 , 香港大部分20歲的年輕人應都以英文說寫為主,中文可能只能看,說可不輪轉,不要太在意.
前幾年去玩,找黃大仙廟求彩槳號,也是一路用英文問.(ps:我不會說香港話)

楼主:
Dears all,

I am appreciated all of you, special thank you 蠟筆小顏cn. I am chinese, i can read chines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typed. I am so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both of you.Please accept my deeply thanks, we are both yellow skin, right?

网友:
lamwan  在 2005-1-18 23:11 发表:

Dears all,

I am appreciated all of you, special thank you 蠟筆小顏cn. I am chinese, i can read chines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typed. I am so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both of you.Please ...

lamwan大大您好
     誤會您了!真不好意思,其實我應該多讀書別只顧著玩啦!不知道您的問題解決了沒?

网友:
我们这个版的气氛越来越好,这是版主辛勤的成果。大家能够集思广益,那我们才会不断进步。

网友:
newer  在 2005-1-19 10:05 发表:

我们这个版的气氛越来越好,这是版主辛勤的成果。大家能够集思广益,那我们才会不断进步。

newer大大客氣了
    這是大家努力的結果,希望能藉著彼此的交流,讓飛友們都能玩的盡興又經濟!

楼主:
鳥大大,
You a welcome, i am student and you are my teacher. I still need to learn many many from you and also other flyer 大大. Basic concept is very important, otherwise it is meaningless.Glad to received the reply from 蠟筆小顏cn 大大, he gave to me very useful and valueable information.Thank you again.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9 10:21 AM 发表:

newer大大客氣了
    這是大家努力的結果,希望能藉著彼此的交流,讓飛友們都能玩的盡興又經濟!

鳥哥太客氣了,其實鳥哥是一位非常隨和的大哥,經驗非常豐富.
他也是我進入遙控飛行的老師,如果大家有疑難雜正都可以請教他.

网友:
鳥大是有問必答,要是鳥大隊油直也有研究的話
請多去油直版塊多遛遛,我們需要您這樣滴人:)

网友:
realcool  在 2005-1-19 19:23 发表:

鳥大是有問必答,要是鳥大隊油直也有研究的話
請多去油直版塊多遛遛,我們需要您這樣滴人:)

realcool版大您好
     講到油直真是慚愧!在一年前被他嚇過一次後,就很少去碰他了,直到最近才又把它從冰庫裡拿出來整理,因為T-REX 450又給了我信心,雖然T-REX 450結構跟油直相近,但領域不同,所以對於油直我是蔡菜鳥,有時間會去油直版塊向各位先進學習,到時還請版大多多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