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马达调速器进角调整

楼主(2005-01-15):
亚拓25A无刷马达调速器,亚拓400L马达,只练悬停。请问:无刷马达调速器进角调整是低进角好呢还是中进角合适?

网友:
baiming  在 2005-1-15 02:39 PM 发表:

亚拓25A无刷马达调速器,亚拓400L马达,只练悬停。请问:无刷马达调速器进角调整是低进角好呢还是中进角合适?

初學建議用低進角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5 03:34 PM 发表:

初學建議用低進角

请问进角高低有什么具体区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12:02 AM 发表:

请问进角高低有什么具体区别?是什么意思?

進角越高,轉速就越高,相對的電流也就越高,為避免電池過載而影響電池的壽命,所以建議新手盡量設定低進角來練習

网友:
为了获得较高转速,是不是可以设为无刹车\高进角\中放电呢?????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09:12 AM 发表:

为了获得较高转速,是不是可以设为无刹车\高进角\中放电呢?????

當然可以!但要注意電流!以免傷害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