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能玩模拟吗

楼主(2005-01-16):
最近买了一个9X,可发现似乎没有模拟器接口,不知是怎么回事,看说明书说后面的接线是教练线,侧面好像是电源线.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行家说说!

网友:
怎么会不能呢?教练接口就是模拟接口啊,而且JR玩模拟器比FU方便!记住玩模拟器的时候要拔高频头!

网友:
拔高频头?为什么?教练模式发射组是不工作的啊~~我用模拟器的时候连天线都没插~~(软天线)我也用9x~~

网友:
钓鱼狼  在 2005-1-18 11:15 发表:

拔高频头?为什么?教练模式发射组是不工作的啊~~我用模拟器的时候连天线都没插~~(软天线)我也用9x~~

我习惯这样
原来不拔会发热

网友:
有DSC功能,不应该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