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学飞(摇控器问题)

楼主(2005-01-16):
请问有人可以解释一下通道的问题??4通道和6通道9通道有什么不同?
直机为什么比冀机的通道要多??还有看你们常说的飞3D和3A是什么??
谢谢老大们解答一下...

网友:
我也是刚入门的,想选FF9或JR9X,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6通就可以了,干吗要用9同的。我经常看论坛,光听说好。什么曲线?5点7点的,都什么意思啊?还有据说9通很复杂,我一点都不会,说明书又看不懂,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直机5通道、固定翼4通道即可。预留几个通道添加拉烟、襟翼或混控之类。

网友:
通道多方便控制,而且通道多的遥控器电脑辅助功能也多,方便控制

网友:
JR3810的价格大概多少啊各位高手?

网友:
3810还不如升级到9X呢~
3810  2900元
9X 3550元
软件功能通道多~价格也贵不了多少`还是9X划算~~

网友:
ff9和jr9x哪个更好啊

网友:
  本人的确是入门选手,想从亚拓450入手,今后还要玩油动的.选9通设备算不算一步到位啊!

网友:
绪文  在 2005-1-16 14:13 发表:

  本人的确是入门选手,想从亚拓450入手,今后还要玩油动的.选9通设备算不算一步到位啊!

可以这么说!

网友:
一个通道可以控制一个舵机。固定翼需要4个舵机控制风门、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直升机需要5个舵机控制风门、横倾、俯仰、浆距、尾浆。

网友:
买套4VF入门用,省钱还省心。

网友:
省钱是事实但不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