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你的陀螺。。。

楼主(2005-01-16):
刘老师你设计的陀螺为什么用在飞达混控上不好使呀,我觉得毛病是出在输出放大,信号强度不够,你能改进一下吗?看看怎么能解决。

楼主:
用舵机很正常,接到飞达混控上就不好使,飞达混控是单片机的,检测不到信号,混控不工作。

网友:
你弄到的陀螺肯定不是我设计的哦!

我仅试着做过一个,是自己做着玩的,用它带飞达混控完全没问题,很好用啊!

你的那个陀螺是广州模友做的吧?具体采用什么电路我不清楚,故说不好......

以前曾贴过我试做成功的电路图,末级输出特意改成了晶体管反相器,集电极经上拉电阻接+5V,故输出信号幅度(Vp-p)为5V,完全满足要求!并且我还用它带飞达混控飞过......
你可翻旧帖看,做个参考.....

网友:
PG-03没反应了!舵机直接接在接收几上是会动的,说明舵机没有问题!接在陀螺仪上就没反应了!但陀螺仪的灯会随着机体的摆动变颜色!请问刘老师:问题在哪里?能修复吗?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16:06 发表:

PG-03没反应了!舵机直接接在接收几上是会动的,说明舵机没有问题!接在陀螺仪上就没反应了!但陀螺仪的灯会随着机体的摆动变颜色!请问刘老师:问题在哪里?能修复吗?

LED随着机体摆动会变颜色,说明传感器、LM393电压比较器等工作正常,看来问题出在后面的输出级了,pg03输出级用了两个贴片的5端器件,俺手里没有,很难搞到......
也有可能是电路板上有虚焊......
再就是检查一下+3V稳压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
刘老师是我错了,我知道不是你做的,但他是按你的电路做的,我以为是你的电路有缺陷呢,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