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专业问题,敬请指教!!!

楼主(2005-01-16):
原来在小神挺专栏问的,没人理我.希望有高手教我.
新买的小神挺5#,保证能飞起来,肯定能悬停---调整好的话.

1:遥控设备正面上方左右两个拨断开关是干什么用的(FF6,FF9,JR3810和一般的飞行设备都有)?

2:为什么在调整满意后飞一圈再飞时状态又变了---例如开始是左橇离地,调整后飞一下再飞有可

能就是右橇离地了,没这么夸张吧?

3:双桨和单桨的设备操纵是一样的.那么左旋螺旋桨飞机和右旋的在操纵回旋时操纵方式有什么不

同,具体来说就是我在操纵这架机器做左右回旋时应该如何打舵?

4:就我的机体而言,正确的起飞姿态是怎样的---机首略微偏左还是偏右?

5:起飞后我如果不操舵,在室内离地三十公分高的样子,机机会向右自动慢慢回旋---不是原地自

转,有没有关系?如有我应该如何调整?

敬请指教,先谢!

网友:
1、基本没用
2、这和你的操作有关系,和飞机没关系
3、一般大桨均为顺时针旋转,没有反着转的
4、看你的飞机设置的具体情况
5、需要你不停的控制,否则学直升机就不会这么难了

楼主:
感谢
2:调好后每次起飞之前我都先动动舵,比如说先打打降舵,起飞的同时再修正机首和降舵.有时在蛙跳时有点后退---升舵,采用上面的操作后顺利起飞,在飞行中升的感觉没有了.这样是否正确?

3:小5#A桨右转,B桨左转,设计不同吧.那就是说飞航线的时候操舵是和单桨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