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尾巴打转问题

楼主(2005-01-16):
我的进口MS700,当我推油门大概到中点的时候,飞机尾巴快速向右打转,就算我用遥控把尾巴拉反方向也没用。
进口MS700油门最低的时候,大将罗据是0度玛?还是负的?
调了两天了,还是那样!!!痛苦

网友A:
哈哈.陀螺仪装反了

网友B:
很有可能,陀螺仪装反了,就是往哪边打方向,机机就越往哪边转!!

楼主:
现在是这个问题,大家看看。
进口MS700老锁不住呢,今天调试了半天还算好点了。昨天一直打转,今天是转的比较慢,而且尾巴向左偏45度左右,然后偏右45度,然后继续向右偏,然后一直这样,转,有几次突然拉油门,飞机倒很稳的起来了,由于尾巴转所以只能降油门,青蛙跳的后果是脚架断了,幸亏买了架国产做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