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FF8玩直机是否不好??

楼主(2005-01-16):
刚卖了FF6换回一台FF8,如图,有人说玩直机不好.我也知道FF9固然好了,可是手中没米啊~~~
FF8也是有为直机设计的啊,固定翼直机
滑翔机
都可选,为什么说不好呢?
为什么这么好的
遥控器
还要偏重类型?比如我这个的确是偏重为Airplane设计的(型号可知T8UAP),可是拿来飞直机就真的不好吗??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1-16 at 15:47 ]

网友A:
FF8设置曲线有点麻烦吧~~它是数值表示!FF9就是曲线~比价直观!

网友B:
你这还带个设备箱吧?直机用还是固定翼用主要是在
油门曲线的设置上,其他还有什么大区别不清楚了:)
要2种控器都操作一下才能体会

网友C:
只要遥控器功能足够,使用习惯了,就人机合一。

网友D:
其实FF8挺好用的!

楼主:
经过试用,终于明白,有的菜单A版本比H版本是少了的,比如说陀螺的感度设定,FF8A版是不能在普通\IDEL1\IDEL2之间自由设定切换的,只能象低版本遥控器比如FF6一样通过GY开关设定切换!
不过对于不飞3D的新手来说,这些都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