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神蜓22A尾陀问题

楼主(2005-01-16):
新近购入的小神蜓22A,在静置(起落架下压有重物)测试各陀功能时,可能因装配或者运输问题,一只固定尾陀的螺丝松脱(另一只在包装盒内找到),将两螺丝重新固定好后,发现向左打尾陀,则尾翼转动功能正常;向右打尾陀时,则尾陀发出咔咔声……而尾翼并不向另外一方向转动!
请问各位:这是尾陀故障还是装配问题,应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请教,如果是打滑的话,如何才能知道是舵机内齿轮打滑还是舵机与摇臂之间打滑?
另外,我的22A调节尾桨桨距的拉杆很紧。请问如果不接舵机的话,用手能不能很轻松的推拉那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