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改制

楼主(2005-01-16):
我有一27M接收机,想改频为72M接收配JR发谢用,电路原理图如下。请教高手怎样改才能用。

网友A:
我觉得改C3,C4就可以。

网友B:
icefire
在 2005-1-16 10:16 PM 发表:
我觉得改C3,C4就可以。
非也非也!
MC3361就限定的他的命运
除非前面再加一级变频电路

网友C:
mc3361 最高工作频率 60M,改40M段的就容易些!或将MC3361换MC3371再改

网友A:
哦。对!没看清楚要改72M

网友D:
用一晶体管在单独的PCB上做一振荡器与你想接收的频率差10.7MHz,C6拆掉换0.01u接后做的振荡器输出端,C4与B1的谐振频率改成你要接收的频率,C3与B2的谐振频率也得改成10.7MHz(建议你有条件的话换新的原来的拆下来别动,一旦你该不好你的接收机可就爆了),至于谐振频率你可以在网上找LC谐振计算器,然后还得把你图上的晶体换成10.245MHz的。有QQ号么,留一个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基本如此,以上纯属于个人意见,如有类同那也没招。

网友D:
你这接收机与发射机遥控距离多远啊?

网友E:
我的发射是27的送我吧?别改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