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右手控制油门,左手控制前后左右,对马?

楼主(2005-01-16):
手柄的两个遥干,右手上下为油门,左右是转圈!

左手为前后左右的侧倾,和真实的遥控器一样吗?还是反了??

在线等待!!!!!

[ Last edited by zt206 on 2005-1-16 at 22:34 ]

楼主:
右手上下为油门,左右为侧轻!
左手上下为前后倾,左右为转圈!

这样对马?
和真实的遥控器一样吗?

[ Last edited by zt206 on 2005-1-16 at 21:57 ]

楼主:
那位兄弟给个信?谢谢!如果对了就开始练习!

网友:
对的,没错

网友:
呵呵,有左瞥子的了,所以FUTABA有油门分别在左右的机子

网友:
右手上下为油门,左右为副翼!
左手上下为水平尾翼,左右为垂直尾翼!
我是这么用的。

楼主:
hbhero  在 2005-1-17 05:07 PM 发表:

右手上下为油门,左右为副翼!
左手上下为水平尾翼,左右为垂直尾翼!
我是这么用的。

你的意思是左手上下是前后倾斜,左右控制机头水平方向左右转圈

网友:
左手上下再直升机对应是前进往前即往后飞
左手左右在直升机对应尾舵的方向
右手上下在直升机对应为油门
右手左右在直升机对应为往左级往右侧飞
应该是使用俗称的美国手(mode 2)
jr遥控器
g2-ch1==>(副翼)对应遥控器ch2
g2-ch2==>(升降舵)对应遥控器ch1
g2-ch3==>(油门)对应遥控器ch4
g2-ch4==>(方向舵)对应遥控器ch3
g2-ch5==>对应遥控器ch5

楼主:
kevinchang  在 2005-1-24 12:39 AM 发表:

左手上下再直升机对应是前进往前即往后飞
左手左右在直升机对应尾舵的方向
右手上下在直升机对应为油门
右手左右在直升机对应为往左级往右侧飞
应该是使用俗称的美国手(mode 2)
jr遥控器
g2-ch1==>(副翼 ...

对我的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