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ch angle & pitch curve setting

楼主(2005-01-16):
What is the right procedure or method to setting the pitch angle & pitch curve in TX?
For example why two heli have same pitch angle but the pitch curve in TX have different?

网友A:
Do you speak chinese?

网友B:
中文能看吗?螺距曲线是螺距和油门之间的一种线性关系(如螺距为6度时,油门可依据你的电机功率设定全速的为X%),螺距就是指的攻角。所以就存在在你说的,机机的攻角(螺距)都一样但是螺距曲线不一样的情况。我觉得螺距曲线的说法不确切,倒应该是油门曲线才对

楼主:
Dear Gaonel,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I know chinese, can see but i don't know to typed.
Can provide the pitch setting method step by step .Thanks.

网友B:
拿RD6000来说(我用的),油门曲线正常的是随着推杆由低到高0-100%递增,但是遥控器由5个点,分别在推杆最低,推杆1/4,推杆1/2,推杆3/4,推杆最高,与之对应的你就可以设置在这不同的5个点的油门大小。比如推杆最低,动力为0,推杆1/4动力30%,当然你可以随意设置设40%,50%,都行,同样螺距曲线和是这么设置的。到底在某一个点油门和螺距应该是多少,就需要你根据具体机机的情况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