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色机械鸟先生?

楼主(2005-01-17):
能教我怎么调整FUTABA FF6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能给个好飞的具体设置参数吗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12:41 AM 发表:

能教我怎么调整FUTABA FF6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能给个好飞的具体设置参数吗

FUTABA FF6的發射器基本上沒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曲線圖,只能用數字換算,因手邊沒有FUTABA FF6的發射器,所以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它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有幾個點?

网友:
呦喝?换设备拉,哈哈哈,恭喜恭喜。不过我就惨了,昨天RD6000又被我反接电源,结果发射显示正常,发射没信号,惨拉。刚飞了2天,450X就要失去母亲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帮到你
http://www.mayimodel.com/down_view.asp?id=16

网友:
gaonel  在 2005-1-17 08:44 AM 发表:

呦喝?换设备拉,哈哈哈,恭喜恭喜。不过我就惨了,昨天RD6000又被我反接电源,结果发射显示正常,发射没信号,惨拉。刚飞了2天,450X就要失去母亲了。

建議飛友要飛直昇機還是要選購有油门和螺距曲線圖的發射器比較方便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7 08:43 AM 发表:

FUTABA FF6的發射器基本上沒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曲線圖,只能用數字換算,因手邊沒有FUTABA FF6的發射器,所以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它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有幾個點?

我只知道ff6是3点控制曲线.我还没拿到手!

网友:
dmagic1  在 2005-1-17 08:58 AM 发表:

这个应该可以帮到你
http://www.mayimodel.com/down_view.asp?id=16

感謝您的幫忙,只是我沒註冊進不去!

网友:
3点的,低中高,普通飞飞没问题的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蚂蚁模型那个下载链接失效了
这里还有
http://www.dx-model.com/view.asp?sn=309

楼主:
chujian  在 2005-1-17 09:09 AM 发表:

3点的,低中高,普通飞飞没问题的

话不能这样说吧,我用FUTABA老四通也可以普通飞飞的啦!用六通还是普通飞飞吗?那我岂不是白换摇控了?

楼主:
dmagic1  在 2005-1-17 09:14 AM 发表:

刚刚看了一下,蚂蚁模型那个下载链接失效了
这里还有
http://www.dx-model.com/view.asp?sn=309

谢谢!

楼主:
gaonel  在 2005-1-17 08:44 AM 发表:

呦喝?换设备拉,哈哈哈,恭喜恭喜。不过我就惨了,昨天RD6000又被我反接电源,结果发射显示正常,发射没信号,惨拉。刚飞了2天,450X就要失去母亲了。

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网友:
根本不应该买ff6!

楼主:
kwongchina  在 2005-1-17 09:57 AM 发表:

根本不应该买ff6!

是二手的!图便宜啊!四通可以飞,六通不是更好点?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09:04 AM 发表:

我只知道ff6是3点控制曲线.我还没拿到手!

如果只有3点控制曲线,曲線設置跟沒設置差異不大,對將來一些飛行的練習,動作方面細膩度可能會差一點,所以建議飛友們再選購直昇機的發射器時,應該要考慮清楚再下手
以上提供給飛友們參考!

网友:
我也不会调整FF6,哪位使用FF6飞过亚拓的冒个泡吧.

网友:
呦喝?换设备拉,哈哈哈,恭喜恭喜。不过我就惨了,昨天RD6000又被我反接电源,结果发射显示正常,发射没信号,惨拉。刚飞了2天,450X就要失去母亲了。

在遥控器的输入插座任意一条线中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下次怎么插都不怕啦!!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1-29 at 16:07 ]

网友:
好主意,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