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的新陀螺结构

楼主(2005-01-17):
(无正文)

楼主:
固定在Y轴方向震动臂上的线圈带动震动臂上下(Z轴)震动
X轴上的偏转臂(弹性很好的铜片)和其末端的结构(电容)构成固定于D指向的中点
由于Z轴上的震动等效于一个陀螺
当中点(D指向的中点)发生Y轴上的偏转时,偏转臂将发升弯曲
结果就是AB.CD间的分布电容发生对应Y轴偏转量的变化!!!

楼主:
驱动电路:
1.给四个震动线圈通驱动脉冲(50到200HZ)
2.在AB端输入1MHZ左右的等幅正弦信号
3。把CD端输出的信号同步检波(用AB端的信号与CD端的信号相乘),将会得到频率为输入信号2倍的信号与一个直流电压信号(其幅度与CD端幅度成比例关系,也就是我们要要的信号),用一低通滤波器滤去高频成分就是对应的角速度信号
[ Last edited by wangguanfu on 2005-1-17 at 10:21 ]

网友A:
先试试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