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有点专业的问题,有图

楼主(2005-01-17):
再问有点专业的问题,有图

1:如果油门高速,机器还是不起,据说可以调整主旋翼螺矩,什么意思,哪个是,怎么调整?

2:如果起飞时利用微调调整机器状态到底都不起作用,据说可以调整球头,什么意思,哪个是,如何调整?

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
把1和2之间距离调长,你这个图片是静止状态吧,静止状态螺距都比较大了。

楼主:
感谢感谢.
是静止状态.您是指第二幅图1和2之间的螺距大了?那么现在这种状态好还是不好,有什么利弊?

网友:
螺距太大,当然不好了,这样转速比较慢,而且会导致机体转动,静止的时候最好设置为0度,你可以一点点的调节

楼主:
太感谢了.我就是准备用这台小机器学技术.看来学会东西没有牺牲不行.
我只要把第二图2#部分慢慢调小就行了?说是出厂前调过了,我想也不会是专家调试每一架吧.感受乐趣还得自己来.
再次感谢.

网友:
还专家调试呢,我看是乡下民工伯伯调试的,安装的简直。。。。不说了,绝对不买整机了,买买配件吧

网友:
chujian  在 2005-1-19 05:34 PM 发表:

还专家调试呢,我看是乡下民工伯伯调试的,安装的简直。。。。不说了,绝对不买整机了,买买配件吧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