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接头是直接接入电脑串口吗?

楼主(2005-01-17):
好象只有那里能插进去.直接买个
G2光盘
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我的买回来的时候有一张模拟光盘,是tru-flite 3D的.因为我已经在用嘉宝遥控器玩tru flite 3D了就没用这个!后来试了一下,和嘉宝遥控器设置完全相同,只有一点:嘉宝不用开电源而小神蜓的得打开!
[ Last edited by krzj on 2005-1-20 at 00:09 ]

楼主:
可惜电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