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改G2的按键设置呀?

楼主(2005-01-17):
我用北通BTP-056手柄在98下4个方向通道都能用,而在XP下只有3个通道,能修改G2的通道设置吗?

网友A:
找一下旧帖子,有介绍的,我就是这么改的!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手柄玩的很好了,拿到真机就直接上,手感不同的,要用遥控器先熟悉手感!俺就是这样,手痒,拿到机子立即飞,结果摔了100块

网友B:
对,同意楼上得,无论你手柄玩得多好,换上遥控就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