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狂模的11.1V锂电池组提供fully480马达,电压是不是太高?

楼主(2005-01-17):
求教:
1:狂模的11.1V锂电池组提供fully480马达,电压是不是太高?
2:华迈网站上480马达的工作电压是7-8颗电池,也就是最大9.6V,而狂模的电池组已经是11.1V了
3:11.1V是不是对fully 480马达损伤很大?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8颗电池的话充满也应该有12V了,我也一直高不明白,知道的说下。

网友:
380电机都可以上11v,别说480了

网友:
dmagic1  在 2005-1-17 02:26 PM 发表:

380电机都可以上11v,别说480了

提高电压后电刷会急剧磨损,一般最多飞十个起落电机就报废了.

网友:
我用过11。1伏的里电380的钴电机跑船结果只跑了五分钟左右,那里电就废了

楼主:
唐山模迷  在 2005-1-17 03:02 PM 发表:

我用过11。1伏的里电380的钴电机跑船结果只跑了五分钟左右,那里电就废了

你的锂电池报废可能是因为锂电池过放电,钴电机是个电耗子. 请问你的钴电机是否没有损伤?

网友:
用8.4V比较好,电机的寿命要长得多。

网友:
应该先要担心你的锂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