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G-03陀螺!

楼主(2005-01-17):
今天中午,把充好电的T-450X拿出去准备飞,可开机后,直机老打转,经检查PG-03陀螺不会动了!摇动机体,陀螺仪的灯会变颜色,但舵机不会动了!是不是PG-03陀螺烧了???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02:59 PM 发表:

今天中午,把充好电的T-450X拿出去准备飞,可开机后,直机老打转,经检查PG-03陀螺不会动了!摇动机体,陀螺仪的灯会变颜色,但舵机不会动了!是不是PG-03陀螺烧了???

有可能是壞了/也有可能是裝反了.建議換邊裝好後再試試看!/也有可能是尾舵伺服器壞了
通常直机老打转是因為陀螺儀反向或是方向反舵所造成,一一測試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7 03:30 PM 发表:

有可能是壞了/也有可能是裝反了.建議換邊裝好後再試試看!/也有可能是尾舵伺服器壞了
通常直机老打转是因為陀螺儀反向或是方向反舵所造成,一一測試答案就出來了

舵机直接接在接收几上是会动的,说明舵机没有问题!接在陀螺仪上就没反应了!但陀螺仪的灯会随着机体的摆动变颜色!问题在哪里?

网友:
Hyun  在 2005-1-17 04:00 PM 发表:

舵机直接接在接收几上是会动的,说明舵机没有问题!接在陀螺仪上就没反应了!但陀螺仪的灯会随着机体的摆动变颜色!问题在哪里?

會不會舵機的插頭插反了

网友:
感度是不是调到最低点了?

网友:
dfly  在 2005-1-17 10:32 PM 发表:

感度是不是调到最低点了?

dfly管理員您好
        pg-03只能調中立點,它的感度是預設的,無法調整

网友:
您可能记错了,PG-03除了可调口立点,还可以通过GAIN旋钮调感度。PG-03上面有两个旋钮。

网友:
是啊!和我的一样,昨天教练在起飞的一瞬间尾部突然猛向一边打,好象陀螺没有起作用,尾桨断了一只,不知如何调整??

网友:
我的-03和舵机是好的,就是不知如何调整,一到起飞的转速就猛摆尾,教教我吧,谢谢!!!!!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1-18 07:45 AM 发表:

dfly管理員您好
        pg-03只能調中立點,它的感度是預設的,無法調整

可以调感度啊!只是作用不大!

楼主:
看来PG-03在理论上和实际中都不适合用来飞T-450X.这种电直最少都要用240的陀螺仪才可以稳住尾巴!

网友:
我就是用的PG03飞REX450X,完全没有问题,锁尾效果一流!不过我还没有试过450用GY240,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
不会吧!!有人已经飞过了,而且商城在介绍450x时也说可以用-03啊,看来是误导啊!!!!
问问joejoewang,他的450飞过吗?感觉-03如何?

网友:
强烈要求大元帅介绍情况,上图!!!!!!!!

网友:
好多人都用PG03飞REX450X,可以肯定的是,这是绝对可以的。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不一定是最好的效果,但也不会是最差的效果,从我的实际飞行体验看,一点没有问题,锁尾性能大大好于普通的小电直,如果说PG03不能飞REX450X,那就好像是在说自行车不能载人。

还有几个非常精妙的技巧一般初玩就会弄糟,在此我讲来大家听,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陀螺仪的感度不要设得过大。不要以为感度越大,锁尾效果越好,这是错误的观点!正确的做法是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先设到中间,再以实飞加以细致调整。过大的坏处是:会有追踪效应,尾部会快速的左右摇晃。过小的坏处是:陀螺仪发挥不了功效,相当于不装。

2.也是最关键的!有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哪怕他们装的是GY240或是GY401……什么情况呢?那就是感到尾舵很难控制,锁不住,不稳定,不管怎么调都不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说出来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真的是经验之谈,百试不爽!请你注意看你的推尾桨的舵机上的舵盘,你把那根拉线挂在舵盘上的哪个位置的?如果是佳在转距较大的位置,那请你听我的,把它取下来,往内收,请挂在离舵机轴心较近的舵盘位置上!一般来讲,挂到1cm处比较适合,当然还可以更近一点。

你可能会说,这样尾桨的变距范围就变小了。你说得对!但请你现在实际飞行一下,看看尾舵是不是更好控制了?呵呵……你一定会感到惊奇,原来小小一个舵盘尽然也可以牵扯出这么多对性能的影响!

网友:
真是抱歉!因為幫飛友調機,pg-03都只是調中立點後再內鍵微調後就可以鎖住了,從來沒調過感度,多謝各位指導了

楼主:
我的不管怎么调感度,使终要靠摇控适当打左舵才能控制,不打右舵,就会向左转!怎么回事?感觉就象是力量不够!

网友:
Hyun  在 2005-1-18 23:57 发表:

我的不管怎么调感度,使终要靠摇控适当打左舵才能控制,不打右舵,就会向左转!怎么回事?感觉就象是力量不够!

遙控器如果可以的話,用內鍵微調來修正,或是用微調鍵修正也行,或多或少都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