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玩直机的朋友

楼主(2005-01-17):
菜鸟请教各位玩油直的朋友,你们觉得直机最容易磨损的经常更换的很难维护的部件是什么?平均飞几次要换一个?大概价钱是多少?先谢谢了 呵呵。

网友:
一般都是摔坏的,用坏的很少哦~~

网友:
发动机吧!我以前的TT39可能只飞了30小时就挂了!!炸坏要换的部件就很多!!

网友:
对初学者来说很多东都是易损件.

楼主:
大家回答得非常抽象!~~~~我还想问下离合器内什么东西最容易坏呢?一般寿命是多九?谢谢了  麻烦了哈:)

网友:
肯得炸鸡大厨  在 2005-1-17 10:38 PM 发表:

大家回答得非常抽象!~~~~我还想问下离合器内什么东西最容易坏呢?一般寿命是多九?谢谢了  麻烦了哈:)

与你的使用次数和方法有关.与启动的油门大小有关.只要能着车油门尽可小.我的己经2年没换过.升级件可自制.买自行车鼓刹车片.+环氧树脂胶  比原装好.  js可气了.

网友:
还有磨损最大的可能是燃料.

网友:
不计摔坏的话最会坏的话
就是那些磨损件
如:轴承、皮带等

如果说最容易摔坏的话
3跟轴(横轴、主轴、尾轴)
副翼钢丝、大桨、尾管、尾桨、尾翼等

网友:
还有主桨,摔机后主桨肯定换。

网友:
这种事要用体验地,别想太多,多飞飞.

网友:
象我一样吧兄弟:

别想太多,摔了再说!

网友:
买个练习架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