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4VF飞过油直吗?

楼主(2005-01-17):
我想用4vf飞天子30标准版,用s3003来推尾舵螺距,用PG03来当陀螺,大家看能成吗?有什么缺陷?不知道飞得起不。

网友A:
不行飞油直至少6通
否则让你飞的吐血
想经济实惠就买个2手8.9通,或者买6通(不建议)

网友A:
什么地方都能省唯独遥控器不能省:)

网友B:
可以飞,我经常飞悬停的,把螺距和油门用Y线连接插油门上(如果您没有飞过直还是算了,如果会飞可以用这个来挑战一下)我用的是飞霸3+GWS01+3003*5+T4VF

网友C:
呵呵~~是啊~!!我也飞过~~不好飞啊~~
电子设备不要省啊~~

网友B:
但是用来休闲和挑战的确好玩呵呵,调整好了飞悬停非常稳的

楼主:
dxmouse
上等兵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啊 呵呵 ,我就是想用一个舵机用Y来控制油门和大桨螺距,不过不知道3003能不能胜任!担心那小舵机推不动啊。
realcool
上尉好啊 呵呵您怎么知道我名字呢?我们见过?

网友D:
我飞过,刚开始学就用4VF,悬停都费劲,我觉得我的操作能力不至于这么差,于是换了FF6,悬停简直是小菜一碟。4VF飞油直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

网友E:
只要油门螺距混控解决好一样好飞.只不过4通是机械混控难调些.

网友F:
飞油直要混控!设备一步到位吧,不会坏的。来个3810或者9x,不用以后再换啦!!!

网友G:
可以飞的,不过你没玩过直机,可不要急着飞起来呀!要慢慢练习才行。

网友H:
关健是调试的功底,如果找老鸟调出来,应该跟用6通设备差不多,机械混控,跟初级电脑设备的3点曲线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