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尾管的颜色搞掉

楼主(2005-01-17):
尾管的颜色好难看,有办法搞掉吗,除了从新喷漆和打磨.

网友:
可以磨掉
这是阳极化处理上的色

网友:
对磨掉,最减单

网友:
夹在车床上用最细的沙纸打磨不要磨多了,这样不会破坏氧化层而且很亮.

网友:
用罐漆喷一下就好了 各种颜色都有 还有金属光泽的漆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1-17 11:00 PM 发表:

用罐漆喷一下就好了 各种颜色都有 还有金属光泽的漆

太复杂了找衣达露48圆买根碳纤尾管就黑了啊 还升及了自己的尾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