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关于电动的小问题

楼主(2005-01-17):
1  是小铜齿应该如何拆下来
2  是我的锂电使用时刚开始推最大油门会有咳嗽,而等电池稍微有些热时就能连续大电流吊机了,请问在北方冬季是不是飞时锂电要预热一下?

网友:
1.有专用的工具拆。

网友:
低温影响电池的放电性能,这是肯定的

楼主:
锂电是不是只有冬天在家吊机的份了,还是要先预热一下等电池温度上来了再飞!另外拆小铜齿还有别的什麽办法没有了

网友:
shuiguan  在 2005-1-18 12:07 AM 发表:

锂电是不是只有冬天在家吊机的份了,还是要先预热一下等电池温度上来了再飞!另外拆小铜齿还有别的什麽办法没有了

小铜齿用火烧一下就可以拔出来了

网友:
cst  在 2005-1-17 10:07 PM 发表:

低温影响电池的放电性能,这是肯定的

用前放在身上捂一下。

网友:
有危险吧

楼主:
那上天冷风一吹不又凉了啊,,我又想改回飞油了

网友:
锂电很骄气的

楼主:
今天才发现原来无刷马达的扭矩要比有刷同级别的小的多,换句话说也就是用有刷在同等电压下所产生的拉力不会比无刷小,起码在370这个级别上用12V应该会大点,但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碳刷的磨损上,但一个好的有刷也就20-30一个按每个用2小时计算 ,一个无刷能买6-7个有刷,也够飞一阵子了,看来无刷并没有象你想象中的那麽好,想来想去,做个小排量的油几在性能和费用上可能更有优势

网友:
shuiguan  在 2005-1-20 09:50 PM 发表:

今天才发现原来无刷马达的扭矩要比有刷同级别的小的多,换句话说也就是用有刷在同等电压下所产生的拉力不会比无刷小,起码在370这个级别上用12V应该会大点,但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碳刷的磨损上,但一个好的有刷也就2 ...

开台跑车去跑山地,跑不动了,就硬说跑车是垃圾.

楼主:
楼上的这位大侠 我用1000型无刷飞3D 算不算用跑车跑山路呢?另外关于扭矩和转速的问题我是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也许会片面,但对我手头上的这两个电机对比确是有根有据,另外北方不是南方,冬天气温能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温度,所以说在北方冬天室外飞行效果不会很好,因为锂电太娇贵,所以我说一个小排量的引擎飞小3D会更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