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讨论!!!

楼主(2005-01-18):
请问各位直机玩家:
我的直机机身振动厉害,特别是尾管,有很明显的高频振动现象,请问都有哪几方面的原因啊??

网友:
发动机风扇动平衡差!!!

网友:
我也是初哥,也有强烈震动现象,觉得是主副翼没调好,螺距规都不太会使用!

网友:
korg  在 2005-1-18 09:24 AM 发表:

我也是初哥,也有强烈震动现象,觉得是主副翼没调好,螺距规都不太会使用!

也可能是主轴问题.

网友:
直升机震动检查对象:主轴、尾轴、平衡杆、横轴、大浆是否动平衡、尾浆是否动平衡,发动机动平衡一般不用考虑,只要不摔过机器,风扇不平衡的事很少遇到的,而且如果不平衡,你不能起飞的,风扇会碰到侧板的

网友:
如果有时间建议拆了重装一下,这样会把飞机抖散的

网友:
你上次摔了后
是否把主轴横轴换了

网友:
我的在低速时机身晃动相当严重,高速后晃动减轻了许多。飞机曾摔过,不过机身架换了,横轴、主轴尾管都换了,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
楼上的是什么飞机呀
你查查大齿盘是否有牙坏了或磨损比较厉害的

网友:
最好找人帮你调调。

网友:
ss  在 2005-1-18 10:13 PM 发表:

我的在低速时机身晃动相当严重,高速后晃动减轻了许多。飞机曾摔过,不过机身架换了,横轴、主轴尾管都换了,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大桨转数低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了,调整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配合,提高转速!!

网友:
量一下主轴的弯曲度.超过0.1MM就要换.

楼主:
多谢各位哈,原因找到了。新买的SL 的主轴不直,换上新的喜路宝原装主轴就OK了。看了象主轴,横轴这类比较重要的配件还是买原装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