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涡喷内的油管制作

楼主(2005-01-18):
关于涡喷的油罐 是采用什么材料 焊接方法是什么?

那粗油管上的细油管是什么管?
各位模友情指教!!~

网友:
油管是铜的,一般用银焊也可用别的方法焊.粗油管上的细油管是钢管,就象针头上的一样.

楼主:
szm701122  在 2005-1-18 07:35 PM 发表:

油管是铜的,一般用银焊也可用别的方法焊.粗油管上的细油管是钢管,就象针头上的一样.

顺便问一下,涡喷内部的温度这么高,会不会软化铜制油管呢?

楼主:
在做油管时拿到加工饰品的地方让他用银焊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