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词汇大全【倡议】

楼主(2005-01-18):
我倡议每一个5IMXer贡献自己的力量,打造自己的词汇大全。
做为一名新手,感到这些东西太有用了。

---------------------------------------

为什么发到这里来?
因为现在这个解释不够全面。发到新手专区能解答的人更少,到这里,是为了让更多的高手斧正并添加完善,然后由斑竹在合适时间专到新手区置顶。现在的内容应该是高手看的。

我们该做什么?
并非回帖说“太好拉”或者“早就见过”,因为这些话语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添加然后完善,可以不是官方的解释,自己的体会都可以。

倡议:
1.回复本贴,我会整理到第一楼,然后在合适的时候,由斑竹专到新手板块。我会说明那些解释是由谁整理的,来自那里。
2.新手可以将自己不清楚的词汇回复,等待高手回答。
3.如果有人的回复不正确,可以跟贴指出。

---------------------------------------
我们第一时间感谢那些为此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们。
当然,如果你忙,或者不支持本倡议。如果本贴没有触犯您的尊严,请保持沉默,谢谢。

楼主:
专自:翱翔论坛   整理人:阔靖
--------------------------------------------------------
Aileron 副翼
控制直升机左右倾斜的方向。

Elevator 升降舵
控制直升机前进後退的方向。

Rudder 方向舵(尾舵)
控制直升机左右旋转的方向。

Pitch 螺距
旋翼回转平面与翼片翼弦线前缘与後缘连接而成的假想直线所成的夹角。必须用螺距规(Pitch gauge)来测量。

Throttle 油门
控制化油器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进而控制引擎的转速。

Gyro 陀螺仪
能侦测机体以主轴为中心点的自转角速度,并自动修正,保持方向舵的稳定,是方向舵的安定装置。

Ground Effect 地面效应
当机体接近地面时,主旋翼与地面间会产生一股上升的浮力,类似乱流,使机体较不稳定。典型的地面效应其有效高度约等於主旋翼旋转面的直径长度。

Hunting 追踪现象
若陀螺仪的感度设得太大,当直升机在高速飞行时机尾会产生左右摇摆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降低陀螺仪的感度。

Aux 辅助的
英文auxiliary的缩写。五动以上的接收机,其第六以上的频道名称会以Aux 1、Aux 2来命名。

ATV 行程量
伺服机的左右最大转动角度。一般而言ATV为100%时,伺服机约可转动50°,120%时约可转动60°。

Dual rate 大小动作比例
控制摇杆与伺服机行程量的比例,设定为10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移动总行程量的100%;设为7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只移动总行程量的70%。

Sub-trim 辅助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内部的程式设定。

Trim 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面板上的滑动开关控制。

Channel 频道
频道的解释有两种,一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使用的无线电波频率,国内目前只开放72MHz波段为飞行器合法频道。二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能控制的动作数。

Crystal 晶体
石英振荡器,用来控制发射机与接收机之无线电波频率。

Receiver 接收机
接收由发射机送出之电波讯号,并转换为控制伺服机之讯号。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FM(PPM)与PCM。

Servo 伺服机
由无核心马达所构成,可依据接收机发出的指令,转动至定点的位置,是各个舵面的动力来源。伺服机的规格主要是扭力与速度,意指摆臂长度1公分处所能吊起的物重。速度的单位是秒/60°,意指转动60°所需要的秒数。

Transmitter 发射机
俗称遥控器,发射无线电波之控制讯号给接收机。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Amplitude Modulation)、FM(Frequency Modulation)与PCM(Pulse Code Modulation)。AM容易被干扰,一般使用於低价位之遥控器,FM无失控保护装置。发射机与接收机须使用相同的无线电波频率及编码方式。

Ni-Cd battery 镍镉电池
可充电式电池,每个单体的电压为1.2V,由数个单体串接成为电池组。发射机用9.6V,接收机用4.8V。镍镉电池的优点是容量大,可提供稳定的电流,缺点是有记忆效应及放电截止电压。

Antenna 天线
发射机及接收机皆有天线,使用时应把发射机天线完全拉出,以利传送讯号。接收机之天线要利用树脂管子由机首延伸出机外,不可将接收机天线裁短或卷成一团,以免减少接收距离。

Carburetor 化油器
控制进气口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调节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比。

Idle mixture 副油针
又称低速油针,控制引擎低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Needle valve 主油针
又称高速油针,控制引擎中、高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 Last edited by 阔靖 on 2005-1-18 at 18:18 ]

楼主:
疑问:
--------------------
通道

3D飞行

CCPM

球头

网友:
(转)

Antenna----天线
发射机及接收机皆有天线,使用时应把发射机天线完全拉出,以利传送讯号。接收机之天线要利用树脂管子由机首延伸出机外,不可将接收机天线裁短或卷成一团,以免减少接收距离。

Aileron-----副翼
控制直升机左右倾斜的方向。

Aux------辅助的

英文auxiliary的缩写。五动以上的接收机,其第六以上的频道名称会以Aux 1、Aux 2来命名。

ATV-----行程量
伺服机的左右最大转动角度。一般而言ATV为100%时,伺服机约可转动50°,120%时约可转动60°。

Carburetor-----化油器
控制进气口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调节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比。

Channel----频道
频道的解释有两种,一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使用的无线电波频率,国内目前只开放72MHz波段为飞行器合法频道。二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能控制的动作数。

Crystal-----晶体
石英振荡器,用来控制发射机与接收机之无线电波频率。

Dual rate----大小动作比例
控制摇杆与伺服机行程量的比例,设定为10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移动总行程量的100%;设为7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只移动总行程量的70%。

Elevator--升降舵
控制直升机前进後退的方向。

Fail-Safe--失控保护
遇到电波干扰时会自动锁定伺服机,只有采用PCM编码的遥控设备才具备此功能。

Gear-----起落架
控制机轮的收放。

Ground Effect---地面效应
当机体接近地面时,主旋翼与地面间会产生一股上升的浮力,类似乱流,使机体较不稳定。典型的地面效应其有效高度约等於主旋翼旋转面的直径长度。

Gyro----陀螺仪
能侦测机体以主轴为中心点的自转角速度,并自动修正,保持方向舵的稳定,是方向舵的安定装置。有机械式、压电式及机头锁定式三种。

Hunting----追踪现象
若陀螺仪的感度设得太大,当直升机在高速飞行时机尾会产生左右摇摆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降低陀螺仪的感度。

Idle mixture---副油针
又称低速油针,控制引擎低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Needle valve--主油针
又称高速油针,控制引擎中、高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Ni-Cd battery--镍镉电池
可充电式电池,每个单体的电压为1.2V,由数个单体串接成为电池组。发射机用9.6V,接收机用4.8V。镍镉电池的优点是容量大,可提供稳定的电流,缺点是有记忆效应及放电截止电压。

Pitch---螺距
旋翼回转平面与翼片翼弦线前缘与後缘连接而成的假想直线所成的夹角。必须用螺距规(Pitch gauge)来测量。

Receiver---接收机
接收由发射机送出之电波讯号,并转换为控制伺服机之讯号。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FM(PPM)与PCM。

Revolution Mixing---上下跟轴
主旋翼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直升机,机体会产生逆时针方向旋转的扭力,必须藉由尾旋翼产生的作用力来抵消。当主旋翼的转速或螺距改变时(意指拨动油门摇杆),其产生的扭力大小也会跟著改变,因此必须同时改变尾旋翼的螺距,使其产生的作用力与主旋翼产生的扭力刚好可以互相抵消。一般的陀螺仪并不足以修正此变化量(锁定式的陀螺仪除外),必须藉由尾舵与螺距作混控来补正。

Rudder--方向舵(尾舵)
控制直升机左右旋转的方向。

Servo---伺服机
由无核心马达所构成,可依据接收机发出的指令,转动至定点的位置,是各个舵面的动力来源。伺服机的规格主要是扭力与速度,扭力的单位是 / ,意指摆臂长度1公分处所能吊起的物重。速度的单位是秒/60°,意指转动60°所需要的秒数。

Sub-trim----辅助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内部的程式设定。

Throttle---油门
控制化油器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进而控制引擎的转速。

Transmitter---发射机
俗称遥控器,发射无线电波之控制讯号给接收机。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Amplitude Modulation)、FM(Frequency Modulation)与PCM(Pulse Code Modulation)。AM容易被干扰,一般使用於低价位之遥控器,FM无失控保护装置。发射机与接收机须使用相同的无线电波频率及编码方式。
Trim---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面板上的滑动开关控制

[ Last edited by realcool on 2005-1-18 at 19:22 ]

网友:
这个建议好!5iMX逐渐累积这些信息,为大家查询带来更大方便。同时也欢迎大家补充信息,为大家的查询带来更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