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克的电动

楼主(2005-01-18):
请教各位大狭500克左右的电动练习机式的上单翼水机!需要那种无刷电机加减速的,有经验的推荐一下哟!

网友:
以后大家作的飞机越来月重,最后就可以载人了,呵呵

楼主:
再请问380有刷电机加加减速组行不行?
或者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380有刷电机加加减速组能推动多重的机机?(全备重哟)!

[ Last edited by lka on 2005-1-18 at 21:03 ]

网友:
500克的机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480马达

楼主:
metalman  在 2005-1-18 09:14 PM 发表:

500克的机最简单的方法可以用480马达

你好:介绍一下480马达那里有卖 品牌性能,说真的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现在的翼龙配的就是480电机,比380长一点别的都一样!

网友:
lka  在 2005-1-18 08:58 PM 发表:

再请问380有刷电机加加减速组行不行?
或者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380有刷电机加加减速组能推动多重的机机?(全备重哟)!

这个动力没问题,价格便宜寿命长~~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1-18 10:41 PM 发表:

这个动力没问题,价格便宜寿命长~~

谢谢美女!我手头正好有一只翼龙的380电机还有一只1:2减速组

网友:
lka  在 2005-1-18 10:59 PM 发表:

谢谢美女!我手头正好有一只翼龙的380电机还有一只1:2减速组

你这个搭配感觉用10寸~12寸桨都应该有不错的性能。

楼主:
网上无美女  在 2005-1-18 11:24 PM 发表:

你这个搭配感觉用10寸~12寸桨都应该有不错的性能。

再次感谢!

网友:
1:fully 480直驱+7X3的桨 12A电流 8.4V,有接近380克的推力,马达重95克
2 fully 380 直驱+7X3的桨 10A电流 7.2V,有接近300克的推力,马达重72克(火鸟400用户指导手册上写的)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5-1-19 at 09:37 ]

楼主:
直驱看来是不行的了!我想飞机比翼龙还要重,我到是需要知道翼龙的380电机1:2减速组要配多大的桨?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电机能换减速齿轮箱不能换了!那是以前在友邦模型买的380电机减速器1:2不便宜哟!
拉力能达到400多也不错哦,我想飞机怎么以能减到500克以下吧.

网友:
楼主,你如何知道380克推力不能让500克左右的飞机飞不起来? 380克推力能让650克的滑翔机飞起来.

楼主:
wzh  在 2005-1-19 01:51 PM 发表:

楼主,你如何知道380克推力不能让500克左右的飞机飞不起来? 380克推力能让650克的滑翔机飞起来.

我没有说哟!我要做的不是滑翔机!而是500克左右的电水机,是在这里请大伙推荐一种合适的动力组!

网友:
380克的拉力肯定能飞起楼主的500克飞机.可以不用搞减速.
减速也可以,拉力大些,不过速度慢些.

楼主:
贴个大概的样子上来看看,大家参谋参谋!

楼主:
谢谢!无刷B2015那里有卖?使用亚拓T-REX450X 的25A电调行不行?以免以后重复投资!

网友:
云舞者500克左右,380直驱7X4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