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旋桨的型号的含意

楼主(2005-01-18):
问一个菜鸟问题:
玩了一阵子飞机,但还是没搞明白螺旋桨的型号的含意,7*4,12*8.0,10*4.7等等,都是什么意思?还有,GWS的桨不是这样标的,它的数字有什么含意?

网友:
菜鸟问题菜鸟答——

前一各数字是桨的直径,后一个数字是桨的螺距,单位是英寸。

网友:
hbhero  在 2005-1-18 08:05 PM 发表:

问一个菜鸟问题:
玩了一阵子飞机,但还是没搞明白螺旋桨的型号的含意,7*4,12*8.0,10*4.7等等,都是什么意思?还有,GWS的桨不是这样标的,它的数字有什么含意?

gws的单位好像是毫米

网友:
gyro  在 2005-1-19 09:12 发表:

gws的单位好像是毫米

不是吧,因该也是英寸才对啊

网友:
180英寸的螺旋桨?

网友:
您说的哪个型号?我举例说吧:1047意思是10英寸直径,4。7英寸螺距

网友(2005-06-01):
请教:螺距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把螺旋桨比作螺丝,转一圈前进的距离就是螺矩。

网友:
多谢楼上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英寸作单位呢?那东西很不科学啊。用毫米、厘米多好,很容易理解,也方便计量。真是搞不懂。

网友:
omgqqpq  在 2005-6-1 08:27 PM 发表:

为什么要用英寸作单位呢?那东西很不科学啊。用毫米、厘米多好,很容易理解,也方便计量。真是搞不懂。

现在帝国主义批判得少了,不然这很容易解释啊。

==========
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其扩张性和侵略性。

网友:
对了,火鸟原配的桨螺距大概是多少啊?相当于7*3的还是7*4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