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方法记录视频信号?

楼主(2005-01-18):
请问各位使用无线摄像头的朋友:
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录制模型传回的视频信号的?
我所想到的方法是给电脑接一个视频采集卡,但花消太大,携带也不方便.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盼望回复,谢谢!!!!

网友A:
通常在飞机上都挂载DV摄像机。
[ Last edited by draganfly on 2005-1-23 at 01:23 ]

楼主:
我的DV没有有AV IN功能,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网友B:
请教:
1:如果是业余方案,地面的接收机是否可以与便携电脑连接,电脑通过特殊的刻录软件来控制和过滤对空中拍摄到的图象信号的刻录,通过人工实时过滤,记录采集到的质量比较好的连续图象,比较差的就不刻录.
2:接收机和电脑联接,需要怎样的特殊转接装置? 便携电脑上要安装怎样的刻录软件?

网友A:
你所说的“便携电脑”指的是什么?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 Last edited by draganfly on 2005-1-23 at 01:24 ]

网友C:
其实可以用外置USB电视盒啊,好象比专业的视频采集卡便宜的多,接个天线还可以一边飞飞机,一边看电视,哈哈。

网友D:
最好是数码DV摄像机有制功能!有AV 输入与接收机连接就很好携带了!完毕后可以回放查看效果.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用数码DV摄像机录制功能

网友F:
机上记录或存储,视频传输只是为了取景。
[ Last edited by 不见鬼子不挂弦 on 2005-2-1 at 2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