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主FUTABA-T4VF的发射机原配备40。850晶体可以用40。830的晶体替换吗?

楼主(2005-01-19):
请问斑主FUTABA-T4VF的发射机原配备40。850晶体可以用40。830的晶体替换吗?

网友:
可以~

只要是40频短的晶体就可以!

网友:
斑竹,FUTABA-T4VF的遥控器应该是调频FM的吧?好象只有调幅AM的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更换晶体,一般两通道的遥控器是AM的。四通道或更多通道的是FM或PCM的。请赐教!

网友:
FUTABA的4通一样有AM的,只要是40频段的晶体就可以!
AM,FM,PCM不是一通道数来划分的

楼主:
一郎  在 2005-1-19 11:50 PM 发表:

FUTABA的4通一样有AM的,只要是40频段的晶体就可以!
AM,FM,PCM不是一通道数来划分的

FUTABA-T4VF的遥控器是FM晶体能换吗,

网友:
FM就换FM的晶体,AM就换AM的晶体,但要是同一频段的

网友:
注意换一对阿~~别发射83 接受还是85~~呵呵`~

没换时跟我的4vf重~~换过后跟9x重~丫~~来威海记得通知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