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水银自动平衡仪

楼主(2005-01-19):
我有一个思路:
设计一个“水银自动平衡仪”
利用液体的重心保持与地面的相对平衡
。
红外线的弱点是室内几乎没用。但是水银重力自动平衡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地球上有重力的地方都能起作用。
优点
1.室内外不受限制。
2.应该可以360度平衡,不需2个平衡仪来控制。
3.应该是可以很精确的。
问题
1.我自己瞎说,待高手说说可行性
2.如何检测容器上的水平刻度和水银平面是否平整,偏移量是多少
3.如果设计的好(就是改变容器水平刻度),也就是说,正飞是一个标准,倒飞是一个标准,可以用于3D飞机。
4.检测和矫正电路如何设计
关键问题是
这个如何利用水银?
如何封装水银?
有没有更好的液体?
如何检测偏移度?
这都是我看了北京青年的想法之后想的?大家说说如何设计,可行么?
-----------------------
我还没有电直呢,也没有见过电直。说错的话,望谅解。
[ Last edited by 阔靖 on 2005-1-19 at 13:41 ]

网友A:
水银有粘滞阻力,不可能那么精准的。除非你能找到个临界态使阻力趋近于零。

楼主:
水银有粘滞阻力。
任何液体都有粘滞阻力。但是如果这个容器直径大一些,甚至到1CM,这个粘滞阻力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机械式陀螺仪还有阻力呢,并且如果机械式陀螺仪有误差,根本自身不能矫正。
如果体积很小的话,当然粘滞阻力是很麻烦。
当然,也不一定必须是水银。因为水银密度太大,对飞行器来说很不划算
因为自动平衡仪是求得一个相对与地面时刻稳定的一个参数,那么液体刚好能满足这个条件。
相对机械式陀螺仪的优点:
1.自动矫正误差,除非地磁改变。
2.结构相对简单。
相对红外线式的优点:
1.室内使用
2.电子电路相对红外简单,省电。

网友B:
听说过水银开关,用来做自平...应该行得通.
[ Last edited by LongSword on 2005-1-19 at 13:32 ]

网友C:
飞行时的离心力如何克服?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水银的比重比较大,惯性也比较大,若飞机保持在水平,有个加速度的话...这个装置无法判别出是由于倾斜造成的还是加速度造成的,会发生误动.

楼主:
我当时就想这个问题了!
我没有电直,我也不知道电直在遥控上到底怎么操作。
悬停之后,电直的操作还有动作么?
如果没有动作:
当有动作信号的时候,就关闭水银电子平衡仪。当没有前进动作或者其他动作的时候,打开平衡仪!
当然,想法很不完善,说不过去。
因为我是新手,这只是一个思路。不要质问我,我根本没见过电直。
高手赶紧来解决呀!

网友D:
关键是惯性和离心力造成的误差太大了

网友E:
嘿嘿,兄弟我早就开始招手制作了,这个东西是可行的,我没利用水银,因为听说那东西有毒没敢弄,只用了我找朋友帮我配的液体,反映还是很灵敏的,不过现在正在研究舵机电路,看不太懂,我不敢接上,我怕一把传感器接上烧了混控版和舵机!有人了解舵机是如何控制正转和反转的吗?电压电流是多大的?3根线是如何控制正转反转的?至于如何实现传感,兄弟我不方便说,因为跟人签了协议,谅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东西是完全可行的!如果有兴趣你就继续搞吧,一定会得到好大利润的(亲身体会)!嘿嘿

网友D:
楼上的想把传感器直接接到舵机前面??!!!舵机是根据输入信号驱动伺服电机 同时舵机电机的动作经齿轮组减速后,带动执行机构和反馈电阻,将角度信号反馈给电路进行判断,当执行到位时,电路发出信号,停止伺服电机的转动。你这光有传感器不行啊大哥 还要有相应的驱动电路!
而且这种传感器用于静态还可以 一旦用到动态上面 液体就会“逛荡” 还会收到惯性和离心力的极大干扰。
过多的凉水不泼了 万一真研究成功了多贴点图片上来~~

网友F(2005-03-30):
光用水银是不行的,有相当大的震动,水银的惯性导致系统极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