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马达540级飞机的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05-01-19):
想给双马达的波音777仿真飞机飞机配动力,空机重630克,EPP材料,原配动力是双380马达(142克)+1600mah 8.4V镍氢电池组(198克),感觉动力不够,想改善,该飞机是下单翼,有些灵活.

方案一: 用 双fully 380马达 7X3推力桨(最大600克推力,18A左右电流,144克),配东莞先锋厂的超量镍氢电池组 2000mah 8.4V(250克) ,或者浙江著名kan 7.2V 1800mah(215克)

方案二:用双ESP350C+10X7推力桨(800克推力,18A左右电流, 重量140克左右),配东莞先锋厂的超量镍氢电池组 2000mah 8.4V(250克) ,或者浙江著名kan 7.2V 1800mah(215克)

方案三: 用双fully 480马达 7X3推力桨(最大760克推力,25A左右电流,190克),配东莞先锋厂的超量镍氢电池组 2500mah 8.4V(300克) ,或者浙江著名kan 7.2V 1800mah(215克)

请高手指点,谢谢!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5-1-19 at 13:02 ]

网友:
请问用的是有刷吗?如果是,请改用380无刷电机,效果很好。

楼主:
无刷价格太高了,双无刷马达 双无刷电调估计下来不少于1000RMB!

网友:
只要使用一个就可以了。把飞机该为单筒的。

楼主:
波音777是双马达飞机,改成一个马达,那就什么也不象了.如果厂家这样改,产品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用双380加KAN电池比较合适。
380马达相对于480来说价格便宜,相对于370来说寿命长。
KAN电池放电能力强,寿命长。
再就是这种搭配重量适中。
建议用方案一。

网友(2005-05-24):
380马达 7X3推力桨会不会不太匹配

网友:
380配7×3没问题。

480比380也贵不了几元钱。只是重量可能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