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焊电线到电池的锌皮上??

楼主(2005-01-19):
不慎将亚托锂电连接处搞断,怎么焊也焊不牢.因为是Zn的缘故.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把导线焊牢????

网友:
除了要松香、焊锡外,还要焊锡膏,烙铁瓦数要高些,30瓦以上。焊时要先在电池上上锡。注意不要烫太久,否则电池会损坏的。

楼主:
nemnem  在 2005-1-19 05:15 PM 发表:

除了要松香、焊锡外,还要焊锡膏,烙铁瓦数要高些,30瓦以上。焊时要先在电池上上锡。注意不要烫太久,否则电池会损坏的。

谢谢!
试过!觉得还是不太牢,使劲一扳就掉了!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1-19 07:37 PM 发表:

用铆钉

怎么用?不会是在电池上穿个孔吧???

网友:
是电池的铝电极和引线脱落吗?就用小铆钉+堆焊锡

网友:
用这种方法焊好后,强度当然没有铜材料的好。但也可以用了,你还需要用热缩膜包紧就行了,我的3块9.6v电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我看到有的人焊电池,是先用锉刀把电池表面的锉得不光滑,然后用焊锡加松香在电池表面焊上一层锡,最后再把导线焊到电池上,最后再放点热溶胶固定,看上去还是比较牢靠的。

网友:
L100  在 2005-1-26 10:43 发表:

我看到有的人焊电池,是先用锉刀把电池表面的锉得不光滑,然后用焊锡加松香在电池表面焊上一层锡,最后再把导线焊到电池上,最后再放点热溶胶固定,看上去还是比较牢靠的。

你说的这是一般的电池,人家要焊接锂电池的电极片,两码事啊!我觉得还是铆钉比较好,其他的方法都容易虚焊,大电流下很容易造成突然断电,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
不光是断电危险吧,此处接触不好,电阻大,电流大的时候发热厉害,呵呵,都说锂电危险,如果再发热,你就准备看火机了

网友:
把两块触片叠着,折几下,用钳子一夹,外面用铜丝捆扎,再在铜丝上面上锡,我试过这么做,嘻嘻

楼主:
szc  在 2005-1-27 09:54 AM 发表:

把两块触片叠着,折几下,用钳子一夹,外面用铜丝捆扎,再在铜丝上面上锡,我试过这么做,嘻嘻

谢谢!请问
怎么用钳子夹?夹在什么地方?你是指缠在电池身上吧!另外,听说亚拓的锂电是铝壳.

网友:
hyf  在 2005-1-27 10:21 AM 发表:

谢谢!请问
怎么用钳子夹?夹在什么地方?你是指缠在电池身上吧!另外,听说亚拓的锂电是铝壳.

不是呀不是呀,我的意思是说缠在锌片上哦
...没有实物,很难说得清楚啊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