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Jabo黄金版使用11.1V 1900mah的锂电吗?

楼主(2005-01-19):
能给Jabo黄金版使用11.1V 1900mah的锂电吗?
如能使用是否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就算不改装的也能用11.1V

楼主:
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
我今天拿到JABO了,发现电池和机架上的电池槽不相称,该如何安装呢?

网友:
把电池夹剪掉后就可以装了,我就是这么装的。

楼主:
剪掉后是横着装还是直着装呢?

楼主:
多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2006-01-21):
电池太重了! 超出其设计重量
  重量增加
-导致所需升力上升
-相应反扭力增加
-尾电机需更买力
我现在就用的 1800电池,
现在发现尾电机推力不够
而且寿命缩短严重!

看那些高手录像
也没见过哪个高手在这个级别用这么大电池的
一般 1000-1300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拿到JABO了,发现电池和机架上的电池槽不相称,该如何安装呢?

记得你玩450X后,又玩了3D PRO,这又玩起了JABO,玩回去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走了眼一年......

网友:
换电池不是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