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它代替12V电瓶为直流充电器供电不知可否?

楼主(2005-01-19):
小弟最近疯狂喜欢电动,正在着手解决充电的问题,前些日子买了个633充电器,但他要靠12V直流供电,在外场使用是很方便(用车的电瓶),但在家里就......,所有想到了用电脑主机的电源为充电器供电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就是这个电源TCL电脑的主机电源

该电源的详细指标

我用的就是这个充电器了
:

em22:

网友:
充电器不错啊,多少买的?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一个开关电源.
220V转12V的 各种电流大小都有.
100RMB左右.
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bs98136  在 2005-1-19 08:56 PM 发表:

充电器不错啊,多少买的?

800RMB

网友:
充电器要求输入12V多少A?不大于5A因该可以用吧,电脑电源就是开关电源,质量因该还不错

网友:
我就用电脑的电源给电池充电,电瓶没有充过,好象电压不够。

网友:
老早就在用了,是AT构架的,二手,仅¥10大元。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1-19 10:13 PM 发表:

充电器要求输入12V多少A?不大于5A因该可以用吧,电脑电源就是开关电源,质量因该还不错

要求11~15V  5A

楼主:
the3rd-eye  在 2005-1-19 10:35 PM 发表:

老早就在用了,是AT构架的,二手,仅¥10大元。

ATX的不知如何?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也在用,在一些英文网站上看到外型功能一样的充电器牌子记不起,它要求出入在12V~15V范围提供电流5A-7A。我是用15V 8A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