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复合式双体飞艇

楼主(2005-01-19):
这是我大二时做的,室内飞行。参加过学校的展览。因为当时用胶卷照了几张相片,
没有扫描。所以大家只有看看&侃侃效果图了。飞艇的囊体是定做的,买来后发现
被“水”了,所以飞行效果不理想,几乎就很难起来。
    现在我又想再改进,再试试。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多给指点。

基本尺寸:
长:2500mm、囊体直径:750mm、宽:1600mm
设备:
动力电机(380型号*2)
动力电池(7.2V600mAh*2)——火鸟400的动力配置
转向电机(131强力型)
转向动力电池(6V500mAh)
螺旋桨(170*60)
电子调速器*2
囊体*2(PVC薄膜)

[ Last edited by xux2223 on 2005-1-19 at 21:10 ]

网友:
我喜欢楼主的设计思维,希望早日实现飞行计划!

网友:
这个重量多少啊?充什么气体?
我总觉得这种结构会太重了。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19 11:36 PM 发表:

这个重量多少啊?充什么气体?
我总觉得这种结构会太重了。

4200克左右。充氢气或者氦气。从结构上来看质量是有点大,但可以控制。

网友:
看不到图呀!

楼主:
这是效果图,再试试啊。
    跟大家讲一些制作细节。飞艇的中间部分原来是用塑料泡沫,电热丝切出来(双凸翼型),表面贴上0.5-0.75的桐木,虽然很结实,但是发现重量太大。后来采用翼肋加梁条,再套热缩膜的办法。设备和电池就装在里边。尾翼用KT板切出来,加上桐木前缘。用尼龙搭扣固定。气囊的头部还加装了一根可拆卸的管子,起到加固和连接作用。水平尾翼和中间部分还加装了两根碳纤维管,也是起到加固和连接作用。尾翼部分采用了两条张线互相拉紧。

网友:
有想法有创意

网友:
这图做的真好看!羡慕!

网友:
xux2223  在 2005-1-21 13:41 发表:

4200克左右。充氢气或者氦气。从结构上来看质量是有点大,但可以控制。

充氢气...动力螺旋浆是否向上推?

楼主:
kcy  在 2005-1-25 10:09 AM 发表:

充氢气...动力螺旋浆是否向上推?

肯定要向上推。而且,要让气囊的浮力略小于飞艇的自重。在无动力(推力)的情况下,飞艇处于下降状态。这样,不至于在电池电力不足或设备出问题的情况下,飞艇越飞越高,失去控制。

楼主:
天涯之露  在 2005-1-25 09:34 AM 发表:

这图做的真好看!羡慕!

谢谢~~!是用3DMAX弄的。

网友:
又用电池/电动机,又冲氢气,危险啊

网友(2005-04-16):
氢气容易被点燃危险

网友(2005-05-16):
盼望看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