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自制无刷电机磁铁如何排列?

楼主(2005-01-19):
求教 自制无刷
电机
磁铁如何排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171

网友B:
如果你装完了磁铁想知道是否正确,就拿一片磁铁在里边转,应该是隔一个一吸,如果不是那就是错了,人总有谜的时候。不管你怎么粘,只要是隔一个一吸,就是正确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这是常用的CD沾12片的)
[ Last edited by hsj336 on 2005-1-19 at 2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