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浆的调整!

楼主(2005-01-19):
亚拓飞到现在,老是出现双浆,有时是低速有双浆,有时是高速时有双浆,总是调不好。请问各位:出现双浆该调哪里?

楼主:
???我怎么一下子就升为少校了?????上午还只是二级士官呀!

网友A:
呵呵~有人敬仰你,给你加分了

网友B:
如果有摔過機的話,可能因素如下 :
1.主旋翼橫桿彎曲.
2.主旋翼主軸桿彎曲.
3.主旋翼固定螺絲一邊鎖太緊.
4.主旋翼變形
5.主旋翼重量不平衡,須要做靜態平衡校正.

楼主:
谢谢!但我没摔过机!我是想问,出现双浆该调哪里?

网友C:
如何调节飞达主桨的攻角和消除双桨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2040107a.htm

楼主:
谢谢管理员,但我的是亚拓450X,不是嘉宝啊!

网友B:
喔 ! T-Rex450 跟一般油機一樣,可以調控制主旋翼pitch的連桿長度,
以每次調整一圈後試試看,較上面的連桿一圈約為下面連桿的2圈,所以下面連桿可以做微調用.
要調固定的一邊(有記號或沒記號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也是这样调的,但调到静止状态就有攻角或攻角为负数太大还是很不理想!所以,我以为有别的调整方法才发帖的!我再试试!再次谢谢你!

网友D:
试试把两边桨调换一下,就是把一边的桨换到另一边旋翼头上,此法调整初装机双桨非常有效。

网友E:
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攻角调整不当的问题,我倒是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1、主桨不平衡 2、横轴弯了,你查查!!!

网友B:
也可能是舵機(servo)中立點不良,每次回來的中立點都不一樣,
可以換新的servo,如原廠 亞x 9g 的就很不錯用.
[ Last edited by 蠟筆小顏cn on 2005-1-20 at 1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