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的问题

楼主(2005-01-19):
如果切割用力过大或材料过硬会不会造成步进电机矢步?
怎样解决步进电机在低速转动时的抖动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我自己做了个控制器,带了个光驱主轴电机,每步10度)

网友:
改机床好像用一斤重的步进电机比较多,可以用L297.L298驱动。
相同重量的电机驱动电压不同但是力矩相同。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衡量方法,真的吗

网友:
力矩好像都是0。6N/M
外径57mm.

网友:
propeller  在 2005-1-19 10:34 PM 发表:

如果切割用力过大或材料过硬会不会造成步进电机矢步?
怎样解决步进电机在低速转动时的抖动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我自己做了个控制器,带了个光驱主轴电机,每步10度)

第一个问题,..不太清楚

第二个问题 可以用减数器来解决,不过减速器的价格远远高于步进电机

网友:
用减速器好像有问题,步进电机转速越高力矩越小没多少潜力。
用L297.L298驱动常用的1。8度步距的电机,2细分转一圈要400步,
可以找个大软驱或者针式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做实验。(要方的,园的是15度步距的)
用6毫米的普通罗杆可以带动10斤重物移动。

楼主:
bdya  在 2005-1-20 05:13 PM 发表:

用减速器好像有问题,步进电机转速越高力矩越小没多少潜力。
用L297.L298驱动常用的1。8度步距的电机,2细分转一圈要400步,
可以找个大软驱或者针式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做实验。(要方的,园的是15度步距的)
...

我这几天正在找这重电机,你的这重电机多少钱?我拆过老软驱里的,跟你的这种一模一样,颜色都一样,不过现在光剩轴承了。
还有个问题,你的导轨轴从哪弄的?

楼主:
我是这样设计的:用0378端口的六根线控制电机,每个电机用两根线,脉冲一次走一步,一根向前,一根向后。好像挺简单。我只做了个光可以向前走的,用了6个TIP122,控制一个光驱电机。等有钱了换个AT90S2313和MOSFET的。
那个kcam4的信号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