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22# !!!!!跳舵

楼主(2005-01-19):
我刚到手的小神蜓跳舵  放那不动时象老鼠叫  请问有遇到的吗

网友:
你把发射机天线全部拉开看看,国产的出这种问题很正常的,你用一用可能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是发射机的问题!

网友:
哈哈,都是贪图便宜的结果啊,我已经把整机当配件了哦

网友:
chujian  在 2005-1-20 10:26 AM 发表:

哈哈,都是贪图便宜的结果啊,我已经把整机当配件了哦

深有同感!!!

[ Last edited by krzj on 2005-1-22 at 22:41 ]

网友:
不但象老鼠叫,大桨还摇来摇去。

看来是通病了。

楼主:
花冤枉钱

网友:
我的四号机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一接电大浆就转个不停,买回来这么长时间,直到现在还扔在角落里准备当配件用呢!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想问下各位电直的朋友,我的22D能否装上MC-100MBGG舵机和Futaba GY240锁尾陀螺仪用来锁定尾部或有何好的提议请各位提议一下。

网友:
那种陀螺仪比较好用

网友:
我的也跳舵,一开机大桨就转的话看看油门的倒顺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