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V形旋翼头用户的一些建议

楼主(2005-01-20):
前段时间有朋友发起投票,调查V头的使用情况。对于这个调查,我本人作为V头的发明人非常重视。同时也提醒了我一些问题,有必要把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告诉大家,以便让这个产品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

回想当初设计这个配件的时候,其目前是为了在增强直升机稳定性的同时增强机动性。我使用的发射机是Futaba FF6H,各种舵机我都试过,没有问题。装上V头后,性能改善极为明显,而且更好控制。但是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用的FF6可以调节舵机行程(ATV),还可以调节舵机的感度(EXP),而这两个参数我都是调整过的,并不是默认状态。这样一来,好的发射机参数+V头的搭配,事实上性能非常好!但这种性能却难以复制到普通的低档发射机上来,我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

为此,最近我又作了一些研究,这里有一些经验供使用普通4通发射机的朋友参考。

很多朋友的雷鸟、JABO是用的原装发射机,好一点的也不过是4VF,这些发射机都是不带ATV和EXP的。ATV和EXP两个参数,ATV更重要一些,EXP有或无都没太大关系,当然若使用则会让操纵更细腻。如果没有ATV,装上V头后,我发现直升机变得很难控制!这是部分朋友提到的问题,对此,我也作了证实,的确是更难控制了。原因不在于V头的设计,而是发射机的参数与V头的不匹配。

由于V头增强了灵敏性,因此舵机的行程是不需要原来这么大的。对于没有ATV的发射机,就不可能调节舵机行程,所以V头就会表现得过于灵敏。解决的办法是:把V头长连杆挂在舵盘上靠内侧的位置上。如此改动,性能马上会发生变化,更好控制一些。但还不是最佳状态。

由于这些发射机也没有EXP,那么只有采用一些方法来模拟EXP了。具体的办法是在平衡翼杆的两端加重锤。比如放两颗小螺丝冒,别看它的重量不是很明显,但是会直接改善飞行性能。一般来讲,平衡翼杆两边各加一颗3mm的螺丝冒就可以让不安定的机器马上变得安定。

加上前面的舵盘上的设定,装V头后的机器相信大家会非常喜欢它的性能。

当然了,如果是用的高级发射机,以上都是不需要调整的。只调ATV和EXP就可以制造出各种各样适合自己手法的操纵性能。但在没有装V头前,即使是调ATV或EXP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这就是V头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网友:
是啊 我用ff9 把avt调成140%不要v头就已经很灵敏了 加上v头反而要调成60%才能控制 否则“贼”的不行

楼主:
140的ATV会不会越过斜盘的倾斜度啊?
个人觉得斜盘倾斜越大,给马达的阻力也越大。
装V头,斜盘不用倾斜太大,也能达到所需的操控性能。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有是很大区别的。

网友:
确实斜盘角度不小
不过给马达的阻力我觉得没太大区别

楼主:
高速时不容易看出来,低速时请仔细测试,
打舵时,主桨转速下降得是非常厉害的。

网友:
vidct  在 2005-1-20 04:44 PM 发表:

高速时不容易看出来,低速时请仔细测试,
打舵时,主桨转速下降得是非常厉害的。

对~。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一掉头飞高度就下降呢?

网友:
9494,侧飞的时候明显听见马达声音变了,速度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