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路,全数字遥控控制器,免去电位器的烦恼!

楼主(2005-01-20):
用线性霍耳传感器作遥控器万向节!可以免去电位器的烦恼,只需万向节上加上NorS磁铁就能实现万向节的功能而且定位也准。

网友:
不如使用像机械鼠标里面的那种光栅。

网友:
个人认为光电式比较合适,关键是解决零位问题,机械式摇杆零位对应于舵机的零位。其他的系统灵敏度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不知道国内的厂家为什么还拘泥于精密电位计式,如果是模拟式遥控系统,无非就是加一个D/A转换的问题。至于精度吗,假设8位的D/A,摇杆的活动范围90度,则控制精度90/256=0.35度,足够了,为什么没有厂家实施呢,况且数字式的抗干扰性能和可靠性应该远远高于模拟式的。

网友:
可惜它的成本也远远高于模拟式的。

楼主:
用电位器的最便宜!别的都会很贵的说!我说的只是个假设!

网友:
高质量的电位器寿命还是不错的。很多设备淘汰了,电位器并没有用坏。

网友:
billying  在 2005-1-23 01:35 PM 发表:

个人认为光电式比较合适,关键是解决零位问题,机械式摇杆零位对应于舵机的零位。其他的系统灵敏度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不知道国内的厂家为什么还拘泥于精密电位计式,如果是模拟式遥控系统,无非就是加一个D/A ...

全数字方式不一定好,软硬件要增加很多,成本要高很多,从可靠性设计方面讲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

网友: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数字遥控器.PS的震动游戏手柄就用了霍耳元件,定位还可以.但遥控只是发射信号,但舵机响应没有就不知道,全看模型的表现才能知道.好的遥控是要能双向数字通信的,如果舵机没有响应会及时报警,响应不足可以在屏幕上看到那才行.不能只有发射,接收端也要能发射回动作信号,遥控接收到后闭环控制那才叫完美.不过那样的话一定要有操作系统和CPU才行.加存储器就可以轻易实现动作回放.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1 at 09:34 ]

楼主:
iceman  在 2005-1-31 08:09 PM 发表:

这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数字遥控器.PS的震动游戏手柄就用了霍儿元件,定位还可以.但遥控只是发射信号,但舵机响应没有就不知道,全看模型的表现才能知道.好的遥控是要能双向数字通信的,如果舵机没有响应会及时报 ...

你给我5万,我给你做一台,全数字控制,频率从1KHZ到400MHZ随意调节,环路互锁!!!
你以为作这个难呀!!你只要给钱,就有人给你做。不过做完了,你起码要花N米才能搞到一个执照!

 而且每次用的时候还要打申请!你慢慢玩去吧!!!爽死你!而且还能当雷达用,你敢要不!你敢要我就敢做!

网友:
国家规定航模遥控设备不准双向通信。

网友:
我要一台你做给我看看。

网友:
你要是搞设计的说话可要留余地,我看不象。

网友:
djmodel  在 2005-1-31 21:56 发表:

你给我5万,我给你做一台,全数字控制,频率从1KHZ到400MHZ随意调节,环路互锁!!!
你以为作这个难呀!!你只要给钱,就有人给你做。不过做完了,你起码要花N米才能搞到一个执照!

 而且每次用的时候 ...

这话过了,不说别的,就冲你说的“频率从1KHZ到400MHZ随意调节”这个就不只5万。

楼主:
同志们去看看DDS和DSP的资料就知道,我说的能不能实现了!!!
DDS的频率精确度在1KHZ以内!
DDS的芯片就是只规定了上限没规定下限!只规定了精确度,没规定具体频率.频率就是在这范围内随便调节!软件编程调节!这有什么难的!
想要得自己到网上去看看就知道了!可惜很多人都不会写这方面的软件!就算写出来,也不只5万一台!
楼上的楼上的那位,你要是一次一下定个十台八台的,我现在就开工写它!!哈哈!!

网友:
我要的可是全套成品,不是什么变频器。1KHZ怎么接收啊?用1公里天线?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1 at 14:37 ]

网友:
djmodel  在 2005-2-1 02:25 PM 发表:

同志们去看看DDS和DSP的资料就知道,我说的能不能实现了!!!
DDS的频率精确度在1KHZ以内!
DDS的芯片就是只规定了上限没规定下限!只规定了精确度,没规定具体频率.频率就是在这范围内随便调节!软 ...

从你说话的程度看,出试验品都不易,给你钱也是打水漂,也可能哭出来也上不了现场。你要是万能型的,全球第一的国货遥控器非你啦!高手见过几位,都不是你这样说话的,嘴上爽没用,天外有天。:  说话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 Last edited by abba on 2005-2-1 at 17:35 ]

网友:
abba  在 2005-2-1 03:16 PM 发表:

从你说话的程度看,出试验品都不易,给你钱也是打水漂,也可能哭出来也上不了现场。你要是万能型的,全球第一的国货遥控器非你啦!高手见过几位,都不是你这样说话的,嘴上爽没用,天外有天。: ...

说的好。

楼主:
abba  在 2005-2-1 03:16 PM 发表:

从你说话的程度看,出试验品都不易,给你钱也是打水漂,也可能哭出来也上不了现场。你要是万能型的,全球第一的国货遥控器非你啦!高手见过几位,都不是你这样说话的,嘴上爽没用,天外有天。: ...

高手我也见多了,可是愿意做遥控器的我想国内没几个!我以前的导师就是搞雷达的!他就是国内的顶尖高手,你说让他们搞遥控器能不能搞出来?当然能,我说的那些也完全能实现,你要是搞过你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不是难不难搞!而是有没有人愿意搞!搞出来有没有人要的问题!我说的1khz是精度,你要是说用1khz的频率去控制遥控器而且还要到1000公里,别说我办不到,就是天下所有的高手都来搞可能也很难。
可能我说没说清楚1KHZ-400MHZ是可调范围,而遥控器需要的频率是在这个范围内自由调节,不过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想用1KHZ来遥控,可以但距离肯定上不去!但是要是让他来控制精度,你的遥控器绝对不会失控。比如说你的控制频率是99.321MHZ,接受频率用这个频率,差频也行无所谓,要是想普通的干扰源达到这样的精度,而且能保持1秒以上那只有万分之一,军事上用的电磁干扰除外。高端的DDS就能很好的达到这个效果,DDS的主要用途使用在雷达上的,不过现在慢慢在向民用方面转移。你要是有空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就知道我是不是在吹牛!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设备不是不能做,只是做不来没人要,所以没有人去做。技术资料我这里都有,DSP实现无线电通讯的程序我这里也写了几个,但是没人要,作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要是产量在1000W米以上,也许我会考虑做出来,但是没有产量做出来也没用。这就是我说能实现但是不做的原因!

不过我要是搞,也不是我一个人搞,也是团队搞,我不是什么全才,但是我现在正在搞遥控器开发。具体说我也是我们团队的一员,我主要搞的是程序开发和系统可靠性研究,高频和单片机硬件部分还有别人在做,虽然对硬件也很了解,但是和搞专业的就差些了!

[ Last edited by djmodel on 2005-2-1 at 23:11 ]

网友:
输出频率的范围可达DC-120MHz,精度可达1.066μHz,频率转换速度可达每秒1×10 8个频率点;具有14位数控调相和12位数控调幅功能;具有相移键控(PSK)、扫频功能(CHIRP)和频移键控(FSK)功能。

网友:
别的不说
就指甲片大个芯片
要好几百甚至上千
用在这等遥控器上
哎..就两个字-----浪费

网友:
djmodel  在 2005-2-1 11:04 PM 发表:

高手我也见多了,可是愿意做遥控器的我想国内没几个!我以前的导师就是搞雷达的!他就是国内的顶尖高手,你说让他们搞遥控器能不能搞出来?当然能,我说的那些也完全能实现,你要是搞过你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不是难 ...

你不搞出来又怎么知道有没有人要啊?市场是要靠开拓的,不能让市场等产品,那样太被动了。AMD64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这个项目有人搞我愿意投资,虽然我的钱不多。但总比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好吧。进口的东西太贵了!!

网友:
用霍耳做模拟位置传感器,我试过。总的来说是失败了。最终我采用了另一方案。希望楼主能成功。
事实要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多,开始用一个霍耳。发现线性非常差,于是用2个霍耳加上差分电路。即使是这样,批量试验试验时2个霍耳依然存在参数差异。不得不加上复杂的磁负反馈补偿电路。总算达到线性要求,但新问题又来了!因为整个系统对磁敏感,又是模拟量的,设备摆放的方位都对输出又影响(地磁),更不用说拿在手上晃来晃去了。周边电子设备的磁干扰就更大了。
当然你也许可以搞个磁屏蔽合,但不太容易!最终我选择了红外光差分模拟位置采集方案获得成功,毕竟屏蔽光比屏蔽磁容易的多。
要不是应用在高速场合(说来不可思意,我需要数十K的机械摆动位置检测)还是电位器简单可靠的多。

网友:
23楼:你用的是啥型号的霍耳传感器?真的对地磁敏感?可以考虑作电子的方向锁定仪器喔!

网友:
狐狸  在 2005-2-2 06:11 PM 发表:

23楼:你用的是啥型号的霍耳传感器?真的对地磁敏感?可以考虑作电子的方向锁定仪器喔!

在一CDROM电机上拆下来的,4个脚。就一英文字母和两数字,具体忘了。抱歉,两脚通5V电源串100欧电阻,(没资料瞎碰的)。另两脚输出差分磁场电压模拟信号。加运放和磁体后很敏感。是否地磁或杂波不敢确定。
个人认为做电子方向锁定仪器应该用专用传感器,有数字和模拟接口选,国内有生产应该不贵。

PS :那霍耳+-电源倒过来接一样可以用!只不过输出相反。匪疑所思!

[ Last edited by onair on 2005-2-2 at 19:13 ]